台达PLC EH系列通讯问题!!急

楼主(2010-08-11):
之前用的没问题,下载了一个程序后,PLC与PC就通讯不上,使用通讯检测也检测不到,下载程序更下载不了了。

使用PLC系统内存设定也不能复位,显示通讯不上,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硬件复位吗???

急!!!

网友A:
行天(103863741) 10:52:40
看看是不是通讯地址设置错误
长春真人(110808495) 10:55:51
或者是端口被占用了

网友A:
工控—永不止步(493398815) 10:52:26
断电
工控—永不止步(493398815) 10:52:33
再送点

工控—永不止步(493398815) 10:52:37

工控—永不止步(493398815) 10:52:52
我昨天就这么整好的
PLC-老菜鸟(981510955) 10:52:55
实在不行用榔头砸
工控—永不止步(493398815) 10:53:21
硬件复位总不行 我火了 电停了

网友A:
几种常见的可能情况:

1、串口被占用,重新启动一下电脑试试;

2、PLC逻辑死哪了,断电重新上电;

3、串口被烧了,PC和PLC得都有这种可能性;

4、你的程序把端口通讯参数改变了,这个自己查去;

5、PLC程序占用了该端口。

网友B:
4、你的程序把端口通讯参数改变了,这个自己查去;用台达的DTC软件侦测PLC的通讯参数,主要是站号

网友C:
站号被改的话,可以自动扫描出来的。我刚刚试过

楼主:
串口号着呢,我换了几台机子了, 软件重新装过,还是不行

我重新编了最简单的程序,也烧不进去,安装2.12版本的软件, 我想知道有没有在PLC自身上可以复位的方法

网友C:
看看程序中D1121的值是多少,或软件设置-通讯-通讯站号看看多少,这两个一定要一样。

网友C:
台达群:43935608

网友D:
把PLC打到STOP,然后点击自动侦测就可以找到你连接的端口了!就可以下载程序和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