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0有没有特殊的时间寄存器?跟北京时间是一致的!

楼主(2010-08-11):
我现在想对松下PLC运行时间设置密码!譬如:运行到2010年12月31日,机器运行不起来!
请问松下PLC FP0有没有特殊的时间寄存器?跟北京时间是一致的!

网友A:
我公司一级代理松下PLC,变频器,触摸屏,温控器,计数器,定时器,继电器,行程开关;SUNX传感;SMC气动元件

欢迎来电咨询

无锡金田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小姐

联系电话:0510-85168164-165

传真:0510-85168160

分机:802

邮箱:jiangxiaolan@wxjthe.com

QQ:452954041

网友B:
有FP0-T32T就有时钟功能或使用FP0R系列

网友C:
可以将触摸屏的时间通过宏传过来

网友D:
 松下PLC时间寄存器只有保持型和非保持型的区别,选择保持型的,安装电池,掉电过后可以继续保存时间,你可以选择一个相等指令,当T0如果作为天数,当T0等于2010的时候输出,同样道理处理月和日,最后输出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E(2010-11-04):
fp0不清楚   fp1有内部实时时钟的

网友F(2011-08-28):
选用有日历功能的PLC

网友G:
时间需要手动设置  并保持       不能自动校准北京时间

网友H(2011-10-03):
想了解一下松下PLC-FP0系列的高速特殊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