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55KW电机3相电流这样算正常吗?请老师解答。

楼主(2010-08-11):
55KW电机。三相间的电流分别是73 .79. 83 这样运行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我应当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电机满载时的运算电流I=P/跟号三*V*功率因数。正常情况下电机的功率因数是0.8左右,这样计算下来电流在110A左右,如果电机空载或轻载的时候,电流会有所降低。所以说从楼说所描述的内容看,这个电流很正常,还请楼主根据具体负载来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机满载时的运算电流I=P/跟号三*V*功率因数。正常情况下电机的功率因数是0.8左右,这样计算下来电流在110A左右,如果电机空载或轻载的时候,电流会有所降低。所以说从楼说所描述的内容看,这个电流很正常,还请楼主根据具体负载来分析下。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A:
不要客气,最好根据实际负载情况来判断电机工作是否正常,从您提供的信息上看,电机运行时正常的

网友B:
电机电流没问题,不知加的什么负载

网友C:
你这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D:
请问三级空开的额定电流是三级的总电流还是每极的额定电流?若用三极空开接单相电源是否应将三级串联?

网友E:
你可以在电机端量一下电机电流

再在空开出量一下电流比较一下

如果空开出处电流值一样,电机处电流不平衡

就要检查线路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F:
三相略微有些不平衡,但不想影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