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定位

楼主(2010-08-11):
1‘,本人使用伺服系统极少,最近有个工程,PLC控制伺服电机,1:180齿轮传动,360度一个周期旋转,可是每次回到原点时都会存在不同的误差,有时达到达2MM,如果我把电机空载运转(不驱动齿轮),不会存在误差.这是不是齿轮间隙造成的呢?如果不是,那是怎么回事?有高手望解释一下.

2,另外,现在我是要解决问题,我想安装一下原点检测开关,原点误差不要超进2MM,采用伺种检测元件呢,光电?接近开关?可否推荐一下规格,品牌.

3,哪位高手有好的原点检测程序,我的方法是:周期旋转时,如果检测到原点,停止,返回,丢失信号停止;周期旋转结束,仍无原点信号,继续旋转,直到信号产生(有时间检测报警),再返回,丢失信号停止.

如哪位高手详尽解释,不盛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原点误差,会累积.

网友A:
曾经接触过这样的情况,减速比虽然标的是整数,但实际不是整数,造成传动的误差.

误差要求2mm的话,基本上什么开关都可以了.不过,可能要确认一下速度.

网友B:
和传感器关系不大

用PLC控制伺服,不知道是不是发脉冲驱动伺服的。

如果是发脉冲,楼主是怎样检测原点信号的。

 又如何停止伺服到指定的位置的。说出来。

建议先调整好伺服的刚性。   然后正N个脉冲,负N个脉冲,检测一下齿轮的间隙。再讨论控制方法。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曾经接触过这样的情况,减速比虽然标的是整数,但实际不是整数,造成传动的误差.

误差要求2mm的话,基本上什么开关都可以了.不过,可能要确认一下速度.

内容的回复:感谢版主的回复,我也曾考虑是减速比不对,我明天确认下各级齿轮比.速度不快,装个U型检测开关应该可以解决原点校正的问题.

网友C:
加一个原点接近开关,减速运行到原点。正反转有齿轮间隙误差应要考虑在内

楼主:
对:亚星 关于

和传感器关系不大

用PLC控制伺服,不知道是不是发脉冲驱动伺服的。

如果是发脉冲,楼主是怎样检测原点信号的。

 又如何停止伺服到指定的位置的。说出来。

 建议先调整好伺服的刚性。   然后正N个脉冲,负N个脉冲,检测一下齿轮的间隙。再讨论控制方法。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是脉冲加方向,原点暂时没有检测信号,只是肉眼检测360度旋转后的原点误差,确实存在,虽然很小.
我发固定脉冲,齿轮传动,共两级(一级为减速箱1:60的)(,第二级为自己公司做的齿轮,一比三的.齿齿咬合很好,肉眼看不出间隙)我曾试过伺服电机旋转1800万次,两级都用上时,误差达到三公分,只用减速箱,肉眼看不出来.至于伺服的刚性,厂家也来调过.没用.

 如果确定是机械精度的问题,我就装个原点开关,补偿就行.不知装个U型检测开关行不行

如果电气也存在问题,还请您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