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报SCF4

楼主(2010-08-11):
一台ATV61前些天突然上电报SCF4,送修后发现中路IGBT烧毁,旁边一个4脚的黑盒子+SCR也炸黑了(电容旁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驱动板上一个二极管和电阻报销,更换IGBT和二极管电阻后仍报警。重新检测驱动板,发现第二路中有二极管反向导通,拆下检测仍是好的,查所有并联二极管的元件,多数也都是二极管也是这个毛病,但是拆下完好,光耦也是。郁闷之后拿另一块板测得第二路也是一样的,难道是原先设计好的?其他5路都没这个情况。实在没办法了,求助高手啊。这SCF4如何解决。

网友A:
功率元件出现故障
通过[1.10诊断]菜单执行诊断测试
检查/修理变频器

楼主:
对:饶歌 关于
功率元件出现故障
通过[1.10诊断]菜单执行诊断测试
检查/修理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这个书面点了吧,还有1.10的诊断菜单如何进入?求教

楼主:
再者,我是普通面板,应该进不了1.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