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来如水-西门子专家坐诊

楼主(2010-08-11):
李文群 (liwenqun、缘来如水)
        某大型企业高级项目经理 ,工业自动化专业。多年来分别采用西门子S7-400、S7-300、S7-200系列PLC;施耐德Quantum、Premium系列PLC;罗克韦尔公司ControlLogix系列PLC,以及变频器、伺服等实施过40多个项目。在市政、有色、印刷、电子等行业具有很深的造诣。

        广大的网友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专家请教,李专家会经常来为大家进行解答!
        如果想和李专家进行其它方面的探讨,大家也可以到专家的专区发帖请教(工控名人堂版块)。

网友A:
       siemens field PG  较老的P3系统,重装WINDOS 2000中文系统后,S5,S7软件安装都正常,但是S7软件不能在线连接CPU,PG/PC INTERFACE 选项也不能工作,只要选一项S7软件就会报错自动关闭软件。

        出现“S7OTBXSX。EXE产生错误,软件自动关闭---”字样

网友B:
1、你要确定你操作系统和STEP7的兼容性,另外防火墙是否关闭。
2、确保你的安装路径虚拟内存的容量>500M
3、手动杀死服务再启动看一下!
sc Stop s7oiehsx
sc Stop S7TraceServiceX
sc Stop s7asysvx
taskkill /f /im s7otbxsx.exe
taskkill /f /im almsrvx.exe
taskkill /f /im S7ubTstx.exe
taskkill /f /im almsrvbubblex.exe

net start almservice
start /wait net start S7TraceServiceX
start /wait net start S7asysvx
4、关注LOG文件错误记录

网友C:
剑工说的有道理 你可以试试看

我的建议如下:

1、找找PG的恢复盘,系统恢复是最可靠的

2、最好安装英文版Win2000,以及对应的Sp(3或者4) 要看你相应得Step7、Step5版本兼容性

3、别安装杀毒软件了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此PG可以不用了,太老了,很多新版本软件已经不能用了。不过用于老系统的维护啥的还可以发挥点余热

网友C: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给你个Win2000英文版的ISO

网友D:
支持下,希望以后又多多的这种活动

网友E:
wincc只能在xp sp2上安装吗?请教在xp sp3上能否安装

网友C:
不同版本在不同系统里面安装

具体请查看兼容性列表

网友C: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26.pdf

网友F:
wincc xp sp3上可以安装

网友G:
怎么没看到缘来如水????????

网友H:
WINCC好像要安装在XP 纯净版上面

网友I:
各位高手:我这有一个SM331-7KF02-0AB0的模块,在硬件组态中一切正常,前连接器的接线也正确,但是不能把4~20mA的信号输入进去,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J:
1 测量一下现场变送器有无实际电流

2 选择的是二线还是四线制 两线是相应的通道提供电压 四线是要外接电压 (注意M端的连接)

2 确定你的硬件组态选择的是 0-20 OR 4-20 MA 如是4-20 在4MA时是没有数值的

网友C:
liwenqun=缘来如水

网友C:
姬晓风:请问不能把4-20ma信号输入进去是什么意思?

是PIWx=0还是7KF02的SF灯亮?

网友K:
认识了,不过最好有联系方式。如QQ啊

网友L:
李工!能否给我发一份西门子的S7-200PLC的教学视频资料  谢谢   我的邮箱是  ZHONGZHUANGAPPLE@TOM.COM   谢谢!期盼中~~~~~~~

网友M:
认识了,希望以后又多多的这种活动

网友C:
S7-200PLC的教学视频资料 我手头实在是没有

楼主:
S7-200PLC的教学视频,工控网学工控平台里面很多的,有象征性收点MP的,也有免费的。

网友I:
对:liwenqun 关于

姬晓风:请问不能把4-20ma信号输入进去是什么意思?

是PIWx=0还是7KF02的SF灯亮?

内容的回复: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4~20毫安的信号给模块的通道,在程序监视里面看不到反应

网友C:
对:姬晓风 关于回复内容:
对:liwenqun 关于

姬晓风:请问不能把4-20ma信号输入进去是什么意思?

是PIWx=0还是7KF02的SF灯亮?

内容的回复: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4~20毫安的信号给模块的通道,在程序监视里面看不到反应
内容的回复:

大哥 啥叫看不到反应?? 能不能说清楚点呀

网友N:
请教:1200读取cpu时间指令中,out放置是何数据类型,举个例子吧。

网友C:
在1200里面 有两个指令用于读取时间的 RD_SYS_T(读取系统日期和时间)RD_LOC_T (读取系统本地日期和时间) Out为DTL数据类型 DTL#2008-12-16-20:30:20.250

Dtl长度为12字节 具体请看1200手册

RD_SYS_T指令用于 读取 CPU 时钟的当前日期和当前时间。 数据以 DTL 格式放在指令的输出 OUT 中。 得出的值不包含有关本地时区或夏令时的信息。 在输出 RET_VAL 中,可以查询指令执行期间是否出错。

RD_LOC_T 从 CPU 时钟读取当前本地时间,并在输出 OUT 以 DTL 格式输出该值。 在 CPU 时钟的组态中设置的时区和夏令时开始时间以及标准时间,其相关信息均包括在本地时间信息中。

网友O:
你好,SM331  7KF02,接一个10V的电压信号,不用的通道怎么设置,如何接线呢?谢谢

网友P:
哪位大侠有GT Designer2 Ver2.79h以上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N:
西门子1200 CPU的系统时间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CPU掉电后系统时间如何保存?

网友I:
对:liwenqun 关于回复内容:
对:姬晓风 关于回复内容:
对:liwenqun 关于

姬晓风:请问不能把4-20ma信号输入进去是什么意思?

是PIWx=0还是7KF02的SF灯亮?

内容的回复: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4~20毫安的信号给模块的通道,在程序监视里面看不到反应
内容的回复:

大哥 啥叫看不到反应?? 能不能说清楚点呀
内容的回复:

7KF02的SF灯不亮,从前连接器的端子上量不到24V的直流电压。通道和没有加入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Q:
姬晓风:你检查一下模块的接线,我也有过这样问题,最后好象是交10和11引短接就好了

网友C:
1、7KF02需要接入24V电源。1为24V+ 20为0V(即M)

2、你在哪个端子处量前连接器的电压?

3、如果你把通道设置为2线制,可以从模块的 信号正 那个端子 量到24V

4、如果你用信号发生器,那么是不是设置的四线制?如果是四线制,那么你的 信号负 需要和M连接在一起

5、同时你需要把10、11和20短接起来。

6、你能不能把你的接线、PIWx的值、用万用表测量的电流等信息一次说出来呀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关于西门子1200 CPU的系统时间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CPU掉电后系统时间如何保存?

如果不是西门子的屏
在1200里面 有两个指令用于读取时间的 RD_SYS_T(读取系统日期和时间)RD_LOC_T (读取系统本地日期和时间) Out为DTL数据类型 DTL#2008-12-16-20:30:20.250

然后你可以在触摸屏上按照此规格读取即可

如果是西门子配套的KTP屏 可以识别DTL格式

系统时间好像是靠超级电容保持的

1200掉电后系统时间能保持的

网友R:
能解释下西门子300中的fb41中的参数cycle与cpu扫描周期的关系,cycle的设置值是否必须与ob35的定时循环中断值相等?

网友C:
对:cxw05 关于

能解释下西门子300中的fb41中的参数cycle与cpu扫描周期的关系,cycle的设置值是否必须与ob35的定时循环中断值相等?

内容的回复:

Cycle和Cpu扫描周期无关,只是和OB35循环中断有关系

一般需要设置为OB35的时间的倍数即可。

网友C:
对:gogoha 关于

你好,SM331  7KF02,接一个10V的电压信号,不用的通道怎么设置,如何接线呢?谢谢

内容的回复:

其余通道设置为“未激活”,接线需要短接(一般是正和负短接然后和M短接),具体请查看手册。

网友S:
对:cxw05 关于
能解释下西门子300中的fb41中的参数cycle与cpu扫描周期的关系,cycle的设置值是否必须与ob35的定时循环中断值相等?

~~~~~~~~~~~~~~~~~~~~~~~~~~~~~~~~~~~~~~~~~

这个可以不相等,只是个因子。

网友T:
李工,你好!如何才能与你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T:
关于李工,你好!如何才能与你联系?

liwenqun@126.com

网友N:
请教:1)1200的系统时间掉电后靠超级电容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2)触摸屏+1200+变频器的IP地址和传输速率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吗?

网友U:
老师好,请问能不能从S7的项目中单独把某一设备的GSD文件导出或复制出来在新的项目中使用呢。

网友C:
对:壮壮 关于

请教:1)1200的系统时间掉电后靠超级电容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2)触摸屏+1200+变频器的IP地址和传输速率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吗?

内容的回复:

1、应该是200小时

2、不能/IP地址不能通过程序和触摸屏设置,传输速率为10M/100M自适应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老师好,请问能不能从S7的项目中单独把某一设备的GSD文件导出或复制出来在新的项目中使用呢。

你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可以使用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老师好,请问能不能从S7的项目中单独把某一设备的GSD文件导出或复制出来在新的项目中使用呢。

你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可以使用的。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怎么弄呀,GSD文件是会在s7proj哪个文件夹内啊。在安装GSD文件的介面中打开s7pro文件都没见可用的的啊。

网友C:
谢谢Siren也来捧场

Step7项目中包含了不在Step7默认的GSD文件 当然可以使用 不必Copy和导出

网友W:
路过了,至少目前还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X:
的确很好                                                          多多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X:
关于的确很好                                                          多多学习了

thanks

网友Y:
请教一下,我的MP277在OS更新后无法与PLC连接上,不管是DP还是以太网,有什么办法恢复成原来的操作系统吗?

原来的没有备份

网友C:
对:时空之门 关于

请教一下,我的MP277在OS更新后无法与PLC连接上,不管是DP还是以太网,有什么办法恢复成原来的操作系统吗?

原来的没有备份

内容的回复:

如果你需要恢复,可以尝试不同版本的WinccFlexible软件 它带的OS版本是不一样的 最新的是2008SP2

你可以重新使用WinccFlexible更新OS

网友Z:
刚开始运行正常,一段不固定的时间后,出现以下问题:

1.画面不能切换,但是变量显示正常.画面窗口打开的窗口提示"打开画面*.pdl错误",诊断记录里有记录,"图片没有找到 (*.pdl)".

2.打开WinCC管理器,图形编辑器里设计的画面全部没有了.

3.项目文件夹的共享属性也没有了,不能设置共享属性.Server服务被停掉了.

4.退出WinCC管理器并关闭项目,再打开后一切正常.重新启动电脑也可以.

5.3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

请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是病毒,请告之用那种杀毒软件杀之.

项目文件夹的共享属性,对于单机运行的WinCC项目很重要吗?跟图形编辑器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同时还停掉了其他服务??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图形编辑器里的画面全部丢失.

网友Z:
在线等答案.急................................

网友AA:
楼主,能给我发个S5的编程软件么。我的邮箱是good-ZS@SOHU.COM.,谢谢

网友Z:
楼主,在线等答案。...........

网友Z:
楼主,先回答下49的问题。在线等答案。也可以到我的工控论坛提问那里回答。谢谢

网友AB:
李工好!

今天调试几台叶轮机 带有变频器 SINAMICS V10

变频器操作面板 设置值为: p.0304 c 02 p.1080

外部接线可以保证没有问题 变频器采用远程控制 可是信号到达变频器后 变频器没有启动起来(该叶轮机以前已经试过,可

以正常启动,

由于现场存放变频器的柜子没有上锁,可能被人动过,现在不能正常启动) 本地控制时,变频器可以正常带负载运行。还有

一台可以正常远程启动的叶轮机 由于我做参考查看了面板上的参数,不知道动了什么 导致也不能正常启动。

我该怎么设置才能让变频器重新启动?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Y:
谢谢李工的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AC:
系统做掉,重新安装吧

网友Z:
楼主,你好,请先回答下49楼的问题。现在可以锁定是项目文件夹共享被改为不共享了,WinCC 运行系统调用画面用的是网络路径,所以找不到了。按钮事件速度变慢是消息队列两个服务被停了(原因是Server服务被停止)。

Server怎么会自动停止呢???是病毒吗???我的电脑也不是单机,两台完全相同的电脑。还有一台是06年德国人做的项目(施奈德PLC)。因为我们要把06年德国人做的项目(Intouch)做进WinCC,然后就不用老德那一套监控了。所以必须连接,就把我们的交换机跟老德的交换机连了一下。

顺便问一下,Conficker.AA病毒能从局域网上停止其他电脑的服务吗???,除了复制自己,会不会感染工程项目???百度上的这个病毒特征我都看了,病毒的行为写的不是很好。

万分期盼李工的回复!谢谢!

网友C:
4.退出WinCC管理器并关闭项目,再打开后一切正常.重新启动电脑也可以.

是不是你说的其他现象都解决了?

首先说一下总的规则:

A、项目中别用中文变量、中文画面名,别存在中文路径下面

B、别安装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C、在A和B前提下,Wincc能够新建一个项目并成功激活没有问题。

否则,Wincc可能是出错了

1、你说的是整个画面的切换还是画面中的画面窗口里面的画面切换不正常? 一般来说请检查你的脚本。

2、可能是Wincc有问题

3、这个属性Wincc会自动设置的 你别自己去动它

网友C:
如果有病毒 当然你需要先解决病毒  干脆把系统重新安装彻底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A:
关于楼主,能给我发个S5的编程软件么。我的邮箱是good-ZS@SOHU.COM.,谢谢

这个我没有 Sorry 你找plc.net.ru下载吧

网友C:
对:xxzing 关于

李工好!

今天调试几台叶轮机 带有变频器 SINAMICS V10

变频器操作面板 设置值为: p.0304 c 02 p.1080

外部接线可以保证没有问题 变频器采用远程控制 可是信号到达变频器后 变频器没有启动起来(该叶轮机以前已经试过,可

以正常启动,

由于现场存放变频器的柜子没有上锁,可能被人动过,现在不能正常启动) 本地控制时,变频器可以正常带负载运行。还有

一台可以正常远程启动的叶轮机 由于我做参考查看了面板上的参数,不知道动了什么 导致也不能正常启动。

我该怎么设置才能让变频器重新启动? 在此先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如果以前能启动 那么你可以先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定值,然后按照你之前设置的参数重新设定就OK了

网友AB:
对:liwenqun 关于回复内容:
对:xxzing 关于

李工好!

今天调试几台叶轮机 带有变频器 SINAMICS V10

变频器操作面板 设置值为: p.0304 c 02 p.1080

外部接线可以保证没有问题 变频器采用远程控制 可是信号到达变频器后 变频器没有启动起来(该叶轮机以前已经试过,可

以正常启动,

由于现场存放变频器的柜子没有上锁,可能被人动过,现在不能正常启动) 本地控制时,变频器可以正常带负载运行。还有

一台可以正常远程启动的叶轮机 由于我做参考查看了面板上的参数,不知道动了什么 导致也不能正常启动。

我该怎么设置才能让变频器重新启动? 在此先谢谢了

李工好,由于起初设备参数值不是我设定的 我只是参照旁边的同种设备进行的设置,结果还是没好使。

现状:西门子 SINAMICS V10 变频器 开机显示P---- 说明书上开机显示88888 然后显示-----再然后显示P-----,而我没有办法实现上电就显示的状态。我猜想是不是这个环节出错。现在状态:本地可以正常启动变频器,远程不能启动变频器 关机报R0503(外部控制电路没有问题) 请问李工指点导致远程控制不好使的原因  在线等

内容的回复:

如果以前能启动 那么你可以先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定值,然后按照你之前设置的参数重新设定就OK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AB:
我重新设定过SINAMICS V10 的参数 和能过够正常远程控制的叶轮机的参数一致 但是还是不能实现远程控制,(外部到达变频器的信号可以保证没有问题,                      接线方式为 C02) 劳烦李工帮忙指导

由于起初设备参数值不是我设定的 我只是参照旁边的同种设备进行的设置,结果还是没好使。

现状:西门子 SINAMICS V10 变频器 开机显示P---- 说明书上开机显示88888 然后显示-----再然后显示P-----,而我没有办法实现上电就显示的状态。我猜想是不是这个环节出错。现在状态:本地可以正常启动变频器,远程不能启动变频器 关机报R0503(外部控制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AD:
对:莫子辰 关于

WINCC好像要安装在XP 纯净版上面

内容的回复:

可以安装win-tc

网友AE:
李工你好!

请问S7315-2DPPLC在运行过程中能否直接从RUN状态打到RUN-P状态,对PLC运行是否会产生影响?

网友C:
如果你对V10参数设置不是很熟悉的话

建议采用C01接线方式,恢复出厂值

A0503
欠电压限制数值
• 供电故障
• 电源电压以及直流回路电压(r0026)
低于定义的限制数值(请参考参数
r0026)
检查电源电压(P0210)

网友C:
你问的应该是老型号的315-2DP,可以直接从Run转换到Run-P

Run-P状态下可以下载程序不能拔走钥匙,Run状态下不能下载程序可以拔走钥匙。就这点区别,不影响运行。

网友AF:
求教:如何在触摸屏修改通讯的波特率?

网友AG:
李工     你有没有用200PLC做PID控制的例子        我用向导来做的控制效果不好          有的话希望李工发我学习参考一下       谢谢!~      邮箱:175931299@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F:
关于求教:如何在触摸屏修改通讯的波特率?

你可以在没有激活项目的时候 在触摸屏的控制面板中修改波特率

在线无法修改

网友C:
对:liujun909gk 关于

李工     你有没有用200PLC做PID控制的例子        我用向导来做的控制效果不好          有的话希望李工发我学习参考一下       谢谢!~      邮箱:175931299@163.com

自己写也是和向导生成的PID是一样的,PID是个标准公式来着。算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参数不一样就会造成控制效果的不一样。你控制效果到底如何不好?可以弄个曲线或者图片上来,大伙可以帮你分析分析如何调整PID参数。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内容的回复:

网友AH:
的确很好 。。。。。。

网友AI:
 我想做一个s7-400PLC的以太网数据采集的驱动,能否给我一份以太网通讯方面的驱动

网友AI:
改为:我想做一个s7-400PLC的以太网数据采集的驱动,能否给我一份以太网通讯方面的通讯协议。

网友C:
协议以及说明你需要自己看看手册了

我可以大概给你说一下400的以太网支持哪些常用的协议:

1、S7 支持服务器和客户端(也就是能够提供数据也能去读取数据)

2、TCP(OpenIE)、UDP、ISO On Tcp

3、PN IO、CBA、RT、IRT

4、ModbusTCP(需要自己写协议或者买软件)

楼主:
李专家的门诊人气是越来越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李专家的门诊人气是越来越旺了..........

主要是大伙捧场

欢迎提问也欢迎各位专家过来指点

网友AJ:
s7-200 用CP243以太网通讯,下载程序是出现模块配置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K:
请帮助看一下如下的FB58自调节:自调节需不需要自己设置参数

如下我的自调节怎么总也完不成,什么原因?运行两个多小时。

网友AL:
李工你好;西门子6RA2825吗报F025有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J:
关于s7-200 用CP243以太网通讯,下载程序是出现模块配置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请具体说明你的配置

网友C:
To Tianjun

你的图片看得不够完全

PID我很少用自整定,尤其是温度,因为他的周期很长,整定起来非常慢或者经常整定失败。即使整定出来也PID参数也不好使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PID自整定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1、建议将过程值(反馈值)先手动调节到设定值附近,以便自整定的准确性

2、合理设置自整定的步长和每步中输出调变的量的大小。(S7-1200中会自己调整步长,但是300和200的自整定要自己设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L:
关于李工你好;西门子6RA2825吗报F025有办法

1、直流/交流调速器我没有用过 不好给你说

2、既然有故障代码,查手册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C:
To Tianjun

其实 所有自整定的PID参数都只能大概做个参考 尤其是滞后大的比如温度那么连个参考都难做,基本上超过半小时没有整定出来的话,要么就出不来要么出来个参数也没用。

主要还是靠自己的经验来调。PID口诀可以用来做个依据,但是也好像只能对着自己的经验验证一下

网友AM:
您好:老师,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屏程序怎么编写?200的。

用来控制水库闸门的,上边有一个开度仪,一个荷重仪。要求是控制闸门开启,停止,故障报警。谢谢?

我的邮箱huangyan_2006@126.com.

网友AN:
wincc里图片编辑器导入图片,图片模糊不清,(windows能打开)此问题请教过西门子热线,说我图片分辨率不高,我找了个高清图片,结果也是一样。请教问题出在哪?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C:
To:huangyan10

如果你用KTP/TP系列的屏 使用WinccFlexible2008就可以了

建立连接、变量;然后按照要求组织你的画面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TD系列的文本显示器 直接在Microwin里面编辑就可以了

网友C:
To:丁胜志

你可以试着把图片转为BMP格式看看

问题一般出在你的图片被Wincc改变了格式

网友AM:
对:liwenqun 关于To:huangyan10

如果你用KTP/TP系列的屏 使用WinccFlexible2008就可以了

建立连接、变量;然后按照要求组织你的画面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TD系列的文本显示器 直接在Microwin里面编辑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谢了啊

网友C:
另外,丁胜志 你还要注意比例缩放的问题 尽量别让wincc给你缩放

网友AO:
请教!!!在线等!!
西门子S7-416系统,配有一块cp443-1卡,我发现卡上有两个网口,如果后台(wincc)与cp343-1通讯(协议未知),使用掉了一个网口,那么另外一个网口能否配置成modbus tcp协议?如果想自己写程序跟其通讯,采用modbus tcp的话还需要配置什么板卡么?除了板卡还需要什么?
十分感谢!!!!!

网友C:
同样一个网口可以跑不同的协议 这是以太网的基本

443-1上有两个网口,它里面是个交换机

你可以配置ModbusTCP 自己编程或者购买西门子I&S的软件包来解决

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网友AP:
西门子FM350中FC0的作用是什么?手册只介绍了FC1FC2FC3

网友AQ:
愿天下同仁经常一起切磋,让俺也学习一下。

网友AR(2010-09-11):
请教高手:我用西门子s7-200控制plc,电机只响不转

是这样,如果我把I0.1在程序里写成常闭触电,电机会转起来,如果我把I0.1写成常开触点,然后外接一个开关,一打开开关时候电机就响,不转。

i0.1

----↑ ↑---------↑P ↑----- 这样就响不转(不是驱动器在响)

i0.1

----↑ / ↑----- 这样电机就可以转

别的程序都完全一样的,请教一下是为什么呢

我初学plc,很多不明白,望多多指教为谢(是开关加个自锁就可以吗,怎么加呢)

网友AS:
李工,我搞PLC 是新手,第一次接触西门子的PLC ,能给我传点相关的资料吗,我们厂现在用的S7-300的,原来还有S7-200的,先谢谢 了,我的邮箱是805171967QQ。COM

网友C:
frankzyz

你还是好好看看这些基本指令和逻辑关系吧

网友C:
树冰  请自己去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

下载资料还是要自力更生

网友AT:
您好,想请教一个联接控制方案"

硬件是PLC:313C(一个MPI口);平板电脑一台;wicc flxbile PC 软件.

问:wicc flxbile PC 要监控PLC,同时另一台电脑可以调试PLC,该怎么联接通信?(最实惠和稳定的方案)

注:PLC到电脑在5米内

网友AU:
各位老师,我做变频通信程序时,我是用2N做的,但我又用1N的就不好用了,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请多多指导,和指教,谢谢 变频器是台达的,但1N软件说明书里面没有NEG,这个指令,不知道还有哪位老师能用别的指令写出来

网友AU:
各位老师,我做变频通信程序时,我是用2N做的,但我又用1N的就不好用了,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请多多指导,和指教,谢谢 变频器是台达的,但1N软件说明书里面没有NEG,这个指令,不知道还有哪位老师能用别的指令写出来

李工多多指导和指教  谢谢

网友AU:
你好楼上的大师,我想问你一个三菱2NPLC和台达变频器能信可以,

但用1N PLC就不可以了,但我一查资料1N没有NEG 指令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哪位老师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C:
您好,想请教一个联接控制方案"

硬件是PLC:313C(一个MPI口);平板电脑一台;wicc flxbile PC 软件.

问:wicc flxbile PC 要监控PLC,同时另一台电脑可以调试PLC,该怎么联接通信?(最实惠和稳定的方案)

注:PLC到电脑在5米内

你在电脑上安装一个5611卡就可以了 实惠而稳定

网友C:
wanghui919 wanghui919
积分:39
帖子:0
注册:09-07-25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你纯属捣乱来了吧 老兄

网友AV:
新人报道,请多关照!

网友AW:
李工!能否给我发一份西门子的S7-200PLC的教学视频资料 谢谢 我的邮箱是 jiang350643611@126.com

谢谢李工!

网友C:
Jiang 这个我没有 你可以找本《深入浅出s7-200》看看  或者参加些培训比较好

网友AX:
第一个功能块程序:数据转移用的,我看不懂。

OPN DB 1
L 0
LAR1
L 4096
LAR2
L 124
M001: T LW 0
L PID 【AR2,P#0.0】
T DBD 【AR1,P#0.0】
L 32
+AR1
+AR2
L LW 0
LOOP M001

L 4032
LAR1
L 4096
LAR2
L 22
M002: T LW 0
L DBD 【AR1,P#0.0】
T PQD 【AR2,P#0.0】
L 32
+AR1
+AR2
L LW 0
LOOP M002

网友AX:
谢谢,意思我懂,知道干嘛用的,可是我分析不出来,你能不能讲详细点,帮我分析下。

网友AY:
李工,你好,看到你的介绍说之前有研究过伺服的经验,我们公司目前采用的是荷兰ENRAF公司的产品,其中上位机有套设置软件,叫ENTIS  PRO,不知道李工在之前有没接触过,很希望李工能给我发一份这套软件的说明书,谢谢!我的邮箱是zanghooyoo@163.com

网友AZ:
李工你好;

          西门子PLCs7-200通讯故障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

网友AZ:
李工!能否给我发一份西门子的S7-200PLC的教学视频资料 谢谢 我的邮箱是 544156984@qq.com

谢谢李工

网友BA:
你好.有S7200通过以太网和VB通迅的项目吗,通过PC access 的OPC

网友BB(2010-10-11):
李专家就是好啊,传授这么多的实际问题,我也想慢慢学程序设计啊

网友BC:
哗太棒了,谢谢huawei8637@126.com

网友BD:
请教李工一个问题,系统组成:11台1766PLC作为modbus从站,1769PLC做为modbus主站,另有MVI-69modbus通讯模块,上位机;如何做通讯程序实现通过上位机控制与11台1766PLC连接的设备

网友C:
对:chen544156984 关于

李工你好;

          西门子PLCs7-200通讯故障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

不过通用的处理通讯故障如下

1、确保以前通讯正常,也就是保证软件、配置正常

2、先查接头是否正常,保证通讯物理介质的正常

3、如果物理正常,那么换一种通讯方式看看能否正常

4、查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

5、看看模块是不是正常

内容的回复:

你要说说具体情况呀 不然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对:yxg198308 关于请教李工一个问题,系统组成:11台1766PLC作为modbus从站,1769PLC做为modbus主站,另有MVI-69modbus通讯模块,上位机;如何做通讯程序实现通过上位机控制与11台1766PLC连接的设备

内容的回复:

你可以通过上位机控制1769,然后1769控制1766

因为Modbus是单主的网络,你不能直接用上位机再去控制1766了

网友BE:
又学习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BD:
对:liwenqun 关于

对:yxg198308 关于请教李工一个问题,系统组成:11台1766PLC作为modbus从站,1769PLC做为modbus主站,另有MVI-69modbus通讯模块,上位机;如何做通讯程序实现通过上位机控制与11台1766PLC连接的设备

内容的回复:

你可以通过上位机控制1769,然后1769控制1766

因为Modbus是单主的网络,你不能直接用上位机再去控制1766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李工的解答,你能不能大概的介绍一下modbus通讯报文如何编写嘛,感激不尽!

网友AT:
flexible 2008  TOUCH 10.4的屏趋线如何用日期加时间来查询?可以保存多久的趋线

趋线的时间轴可以移动,但与趋线的交叉点处,如果来显示值?

flexible 2008是否有关机的命令啊?

谢谢!

网友BF:
step7或WINCC的CP5611驱动频繁找不到莫名其妙

网友BG:
希望以后多点这种活动

网友BH:
向工控前辈学习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AT:
李工,您好,有一个不定的故障:硬件CPU313C 带脉冲输出口;步进驱动器,软件控制如下,SFB49不管是放在OB1,还是FC里,常常出现M105.0 接通后,不发脉冲,复位M105.0的条件,我是在别一个FC里

网友C:
对:hjl1234 关于

flexible 2008  TOUCH 10.4的屏趋线如何用日期加时间来查询?可以保存多久的趋线

趋线的时间轴可以移动,但与趋线的交叉点处,如果来显示值?

flexible 2008是否有关机的命令啊?

谢谢!

请使用标尺功能即可

有退出运行系统的函数,但是触摸屏是没有关机指令的

内容的回复:

不同的屏搭配不同的卡可以保存的数据量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F:
关于step7或WINCC的CP5611驱动频繁找不到莫名其妙

请检查你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尤其是360、优化

网友C:
对:hjl1234 关于李工,您好,有一个不定的故障:硬件CPU313C 带脉冲输出口;步进驱动器,软件控制如下,SFB49不管是放在OB1,还是FC里,常常出现M105.0 接通后,不发脉冲,复位M105.0的条件,我是在别一个FC里

你先把复位的去掉,直接手动控制M105.0试试看。肯定是你的复位逻辑不准确造成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BI:
你好,李工,

   我在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时,总是在安装
     SQL Server 200时报错误。防火墙也关闭了,也不行。为什么?

网友BJ:
本公司为了开拓市场,现低价出售高质量工业数据光纤收发器,工业五电口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一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两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四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232-232中继高速隔离,工业232-485/422中继高速隔离,工业485/422-485/422中继高速隔离等传输设备。有意向的情联系:0760-88338727 QQ:20178773 中山市华坤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www.huakuntx.com

网友BK:
李老师:你好,请教下,怎样才能把组态下载到him上去,另外在组态软件里能不能看出是否已经和HIM连接上了

网友BL:
对于plc我连菜鸟都算不上!只能仰望了!到我能问的时候一定来请教李工!

网友BM:
hao,我一直想照这样的资料,很难得啊

网友C:
对:过氧化氢 关于

你好,李工,

   我在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时,总是在安装
     SQL Server 200时报错误。防火墙也关闭了,也不行。为什么?

最大的可能 你系统里面安装了不同的SQLServer实例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K:
关于李老师:你好,请教下,怎样才能把组态下载到him上去,另外在组态软件里能不能看出是否已经和HIM连接上了

不同的HMI有不同的下载方式 西门子的通常支持MPI/DP/以太网等多种方式 你选择触摸屏支持的方式下载即可

软件在下载前可以查看是否通过你设定好的连接方式正常连接到触摸屏   也可以进行触摸屏的OS更新等操作

网友BN:
进来看看,多多指教。

网友BO:
路过,学习了

希望这个版会越走越远

网友BP:
s7-400h的硬冗余功能介绍

网友BQ:
您好  最近想用plc设计一下江苏卫视 非诚勿扰选择器的原理图 和T型图

要求 1. 可以同时供24组选手使用的选择器。
2.每位选手面前的灯原始状态呈绿色,如果按下按钮表示否定意愿,面前的绿灯熄灭,红灯点亮。
3.每盏红灯点亮时有音响输出。
4.每轮选择之后结束之后复位一次

  zhy_19891204@126.com  谢谢您

网友BR:
请问老师:触摸屏不亮了,用手机照着勉强可以看到内容。是怎么回事。还要什么是GSD文件,GSD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S:
您好;请教我在PLC资料中心下载了SIEMENS3.2版S7-200编程软件Servicepack3,在我的电脑上安装不上,请指点。这是个英文软件,现在有中文的软解码?怎么下载?谢谢

网友C:
yanwen

触摸屏背光灯坏了

网友AT:
当IN_1 IN_2条件满足时,#Time_1:LW1 变化总是乱变(下面还有一个相同的程序)

我想调一个分钟的子程序,在多处地方使用,不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BR:
谢谢李老师的指点,还请问:我想学习一下西门子的300.400plc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选择什么样的编程电缆,有什么特殊说明吗?有那些要求,能说明一下具体步骤吗?我的电脑里面有了step7软件了,还有什么要求吗?多谢指教。

网友BT(2010-11-11):
本人现用214XP PLC 控制变频器实现变频恒压供水,分别用了PLC向导的PID程序和用装载PID回路表的标准PID程序控制,实际应用中都不理想,压力振荡,输出不稳,怎么调参数都达不到本人平时用变频器内置的PID控制效果!

请老师指点一二,并发个在实际应用中稳定的变频供水PID程序给我,谢谢!

网友BU:
s-7 300PLC 通过485接口与工控机连接显示现场状况,在停运一段时间后发现工控机界面上没有相应的PLC信号的显示,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BV:
对:工控小电工 关于

李工!能否给我发一份西门子的S7-200PLC的教学视频资料  谢谢   我的邮箱是  ZHONGZHUANGAPPLE@TOM.COM   谢谢!期盼中~~~~~~~

内容的回复:

这个小问题,还用麻烦李工吗?碰友支持你一下!

网友BV:
对:工控小电工 关于

李工!能否给我发一份西门子的S7-200PLC的教学视频资料  谢谢   我的邮箱是  ZHONGZHUANGAPPLE@TOM.COM   谢谢!期盼中~~~~~~~

内容的回复:

http://www.gongkong.tv/spec_video.asp?zhuanti=253&page=4东南大学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T:

当IN_1 IN_2条件满足时,#Time_1:LW1 变化总是乱变(下面还有一个相同的程序)

我想调一个分钟的子程序,在多处地方使用,不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谢谢

你这个子程序不能用的原因就是LW1是一个临时变量,它并不能在子程序完成后保存,也就是说在每次调用的时候临时变量都是一个不固定的值。实际上它是上次临时堆栈的值,所以子程序里面的L变量必须先赋值后使用。

你可以用一个IN_Out变量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R:

谢谢李老师的指点,还请问:我想学习一下西门子的300.400plc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选择什么样的编程电缆,有什么特殊说明吗?有那些要求,能说明一下具体步骤吗?我的电脑里面有了step7软件了,还有什么要求吗?多谢指教。

你需要用PCAdapter 或者5512、5711等西门子专用电缆,买回来后安装附带的驱动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T:
本人现用214XP PLC 控制变频器实现变频恒压供水,分别用了PLC向导的PID程序和用装载PID回路表的标准PID程序控制,实际应用中都不理想,压力振荡,输出不稳,怎么调参数都达不到本人平时用变频器内置的PID控制效果!

请老师指点一二,并发个在实际应用中稳定的变频供水PID程序给我,谢谢!

你可以在线是用200自带的PID整定一个参数 去掉D以后基本就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U:
s-7 300PLC 通过485接口与工控机连接显示现场状况,在停运一段时间后发现工控机界面上没有相应的PLC信号的显示,请问如何处理?

请说明具体使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连接

一般如果用来正常,后来不正常有两个原因

1、有人动了接线

2、有人改变了电脑的配置

网友BR:
多谢李老师了。以后还要多多请教哦。

网友BW(2010-12-11):
怎么去掉一个PROFIBUS-DP的站点呢

网友BX:
李工,您好,能否教下我西门子PLC s7-200 PID 参数(KC TI TD TS)是怎样计数出来的???比如测温度和压力。谢谢了!

网友BX:
我的邮箱:pancansheng@126.com QQ:670424882 谢谢了,希望能得到李工的帮助。

网友BY:
求教怎样用CP5512上传S7-300的程序到电脑里

网友BZ:
模拟量通道反馈回的值是65000多,(是4MUD模拟电流),这是怎么回事呢?有那些原因造成的呢,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N:
请教:1200plc只有硬件组装好才能下程序吗?
           往cpu里下载程序后在挂扩展可以吗?

网友CA:
我装的S7/300怎么打不开呀,想请各位大侠帮个忙

网友BD: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1762-IR4采集的温度信号对应的工程数据时多少啊,谢谢!

网友CB:
您好!在使用一台以西门子802D系统机床时,编写加工程序时出现“写不允许”,因此不能使用,这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CC:
你好,请问:伺服驱动器上电就出现F002故障,后发现空调水进入了伺服驱动器,电控柜里有烧线的味道,立刻关掉电源。等电控柜自然风干后,在上电,伺服驱动器又出现了F026故障。怎么处理出现的故障?

网友CD:
前辈们都很厉害,学习学习~顶起来~

网友CE:
李工:

你好!我是一个PLC的菜鸟,想请问一下:安装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的电脑(笔记本),需要什么样的配置,有没有一些特殊要求,现在最新版的编程软件支持什么操作系统。如果对AB你也较熟悉的话,也请帮忙解答一下,因为现在配置的电脑需要安装多种型号的PLC编程软件,请你给一个建议!

网友CF:
李工:

最近碰到的难题,公司设备用的CPU315T-2DP的MMC卡坏了,怎么把MMC卡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笔记本)时呀.需要什么工具?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CG:
李工的论坛太给劲了。今天没白逛呀!

有事一定请教。

网友CG:
李工:你好

           你那有没有编西门子PLC的视频帮忙发一份。

           我的邮箱是keding.yuansheng@163.com

            先谢了

网友CH:
李工您好!能否给我发一份西门子的S7-200PLC的教学视频资料 谢谢 我的邮箱是:mazhixueyao@163.com

网友CI:
行走机车中西门子300系统,315与人机界面连接,dp接头和dp通讯线烧坏,与315相连的322输出模块也烧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CJ:
李工:请解释一下1200的掉电保持,可以保存多久?要如何设置?我的1200只可以保持几天,大概有什么原因?

网友CK:
李工,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最近被wincc7.0 asia sp2这个版本软件困扰很久了,我原来装wincc 6.2运行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的电脑一旦装上7.0的,声明7.0是亚洲正版的,操作系统也是番茄花园完整版本XP sp3,但是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弹出CCLicenseService.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只要这个对话框一出现,必须重启电脑,我系统重新装了N遍了,我原来以为是授权的问题,我后来把加密狗再寄回德国西门子,再重新给了授权,但是还是一样的弹出一样 的对话框,杀毒软件我就根本没有装,我原来以为中毒,后来把硬盘全部格式化,再装,也是一样,操作系统换了好几个,都是完整版本的,

网友CL(2011-01-15):
我是施耐德PLC的初学者,平时接触到的都是S7-200,300,400的PLC。目前刚接触施耐德PLC。我公司一设备使用的是施耐德的140CPU1102,编程软件是COCEPT 2.1,编程语言应该是早期的LL984(网上查的,不知对不对)。对这种编程语言LL984我不了解,网上也找不到中文说明书。PLC通过MB线连接到集中控制室的触摸屏,触摸屏是XBT F3060(准确的记不太清)是施耐德公司的产品。我的问题是:

1、我用笔记本和PLC通讯上了,动态也启起来了,能看到开关量的通断情况,但是怎么看不到模拟量的值。如何查看模拟量当前值?块中的TOP、 MIDDLE、 BUTTON地址是什么意思?

2、硬件地址与软件地址是如何对应上的?比如,外部送到卡件上的某个开关量,它在编程里的地址是多少,如何查?

3、能不能把COCPET 2.1中的程序导出来,再转换成CONCEPT V2.6能打开的程序?如何操作?

4、触摸屏内是没有数据库的,它是不是直接读取PLC中的内存地址?

网友CM:
现在又一个西门子224的PLC需要和一个485模拟量采集模块通信,请问高手PLC需要配置一些什么,硬件该怎么连接?,谢谢!模块资料如下:

2. 读输入寄存器

功能码:04
数据起始地址:30001~30008
说明:读取输入数据

数据说明:读取的是十六位整数或无符合整数
30257 第 1 路模拟量输入低 16 位
30258 第 1 路模拟量输入高 16 位
30259 第 2 路模拟量输入低 16 位
30260 第 2 路模拟量输入高 16 位
30261 第 3 路模拟量输入低 16 位
30262 第 3 路模拟量输入高 16 位
30263 第 4 路模拟量输入低 16 位
30264 第 4 路模拟量输入高 16 位
30265 第 5 路模拟量输入低 16 位
30266 第 5 路模拟量输入高 16 位
30267 第 6 路模拟量输入低 16 位
30268 第 6 路模拟量输入高 16 位
30269 第 7 路模拟量输入低 16 位
30270 第 7 路模拟量输入高 16 位

网友CN:
老专家,敬礼!老专家,敬礼!老专家,敬礼!老专家,敬礼!老专家,敬礼!

网友CO:
请高手指教排污泵PLC控制系统如何做,我这有三台泵,三个液位,如何实现自动控制,循环启停(即第一液位启一台泵,第二液位启两台,第三液位全启),西门子s7200 。

网友CP:
引用 网友CK:

李工,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最近被wincc7.0 asia sp2这个版本软件困扰很久了,我原来装wincc 6.2运行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的电脑一旦装上7.0的,声明7.0是亚洲正版的,操作系统也是番茄花园完整版本XP sp3,但是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弹出CCLicenseService.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只要这个对话框一出现,必须重启电脑,我系统重新装了N遍了,我原来以为是授权的问题,我后来把加密狗再寄回德国西门子,再重新给了授权,但是还是一样的弹出一样 的对话框,杀毒软件我就根本没有装,我原来以为中毒,后来把硬盘全部格式化,再装,也是一样,操作系统换了好几个,都是完整版本的,

类似问题请教,我的手WINCC7.0 SP1的但是我们在做开关量输出的时候 按钮点半天没反应,回头同样做法在WINCC6.2上做就OK。模拟量显示正常。不解请教

网友CQ:
能不能举一些跳转指令应用的案例,如涉及到JC、JCN、JCB、JBI、JNBI、JO、JOS等的指令应用

网友CR:
你好专家:CPU315,CP340通信模块和12台MM440变频器通信用USS协议通信,这怎么做啊帮我看看啊,V5.2中有一CP3400 PTP例子,复制到新项目中,可12台变频器的地址怎么设啊!

网友CS:
你好,前辈。能帮我看个程序吗,我还不是VIP不能贴图。

这是我的邮箱wangyang65@gmail.com 麻烦你把你的邮箱发到我的邮箱里,然后我发给你程序,谢谢!

网友CT:
李工你好:请教一个问题,HONEYWELL的1254E-305的扭矩传感器(配UV-10放大器),输出信号是4-20mA(两根线),选SIEMENS那一款模拟量模块比较好啊(CPU是315的),谢谢!

网友CU:
网上资料很多,自己去下载。

网友CV:
s7-300PLC
故障描述: 没有一定规律的死机,扩展单元通讯模块有时候在操作的时候死机,有时候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时候死机,通讯故障指示灯亮,死机后扩展单元通讯模块24V电源不能送电,一送电就又死机了,把这个电源退出后PLC也能复位了,但是扩展单元通讯模块5V电源指示灯还亮,执行操作任务仍然能完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又死机了,而且扩展单元通讯模块5V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通讯故障指示灯亮,再给这个电源送电有时候就正常了,有时候还是不能送电,一送电就又死机了;不知道是原因引起的,请李工专家指导,谢谢!

网友CH:
请教:我厂有台1500KW   额定转速是500r/min  直流电机,现在运行的转速是890r/min 产生弱磁电枢电流很大(电机额定电流是2118A    过钢时电流有2800A   在这个转速时励磁电流只有25A      电机额定励磁电流是39.8A ),电机电枢经常打火, 工艺要求这个转速,力矩又不能减少, 电机是用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装置控制的,电机在600转/分的励磁电流是40A    /

                 请教能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电枢过流打火吗?  急急急跪求........................

网友CW(2011-02-21):
现有一块旧的TP27-10,用protool与其通讯,面板显示line error 0

PC端是9针       tp27-10是15针

      3                              3

      2                              4

      5                              12

PC端4,6,1短接,7,8短接,

请问专家,为什么通讯不上?还有哪儿有问题?

网友CX:
s7-300的扩展模块什么场合需另外提供24V电源,在一个系统中看到除了有PS307电源模块外,柜内还装有单独的SITOP电源模块通过小型2P空开接到扩展模块,请高手指点一下?不是有307电源模块就行吗?

网友CY:
李老师好:

    我是一名学生,刚开始学PLC,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使用的PLC315-PN/DP和313C-2DP建立了两个站点,之间通过Profibus进行通信,另外313C-2DP又扩展了两个DP从站,做分布式处理,使用的是EM200T,由于313C-2DP只需要处理少量数据,我希望使用PLC200的CPU以节约成本,同时还需要PLC200能有两个扩展的从站,以方便远距离采集。还有个重点是,当PLC315-PN/DP故障时,要求下级的313C-2DP站或者PLC200能够正常工作。请问各位老师,我可以使用PLC200代替313C-2DP吗 ?

网友CZ:
初学西门子编程,安装的软件不能编译。为什么?按钮是灰色的。软件没有密钥。

网友DA:
向前辈学习中,努力啊!

网友DB:
李工有QQ号码没有,neng

网友DC:
菜鸟初学,请问s7-300程序DB数据块问题 s7-300中模拟量PIW256的值是自动转存到DB块中的吗还是由用户编写程序传到DB快的

网友DD(2011-03-28):
李工:您好,本人初学西门子300,有没有这方面的实用教程和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DD:
邮箱:chen800422139@163.com,请给予支持谢谢

网友DE:
我今天看见fanuc的人来我们单位在传输参数的时候用了个V24的软件!西门子上也能用

请教下V24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DF:
李工你好我想请教下 我的工控机 CPU型号是CPU 416-2 PCI 产品代码是6ES7 616-2QL00-OAB4 是西门子的,在运行正常时PS下ON 是绿灯,CPU下RUN 是绿灯。但经常出现报警提示通信故障, 西门子400系列PLC 的BF指示灯出现红色,查看CPU 状态时,INTF,EXTF,BUSF1,BUSF2,FRCE,STOP 均为红灯,并不停闪烁。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设备停止工作,界面死屏。后将CPU输入密码重置,全部设置的数据清空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那指示灯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希望指导。谢谢!

网友DG:
西门子plc300怎么设置访问密码。。。

网友DH:
工程师:沈志山
设计 安装 调试 维修各种自动化工业控制电柜
手机:13450593636
QQ:791404563
E-Mail:shenzhishan_1979@126.com
地址:佛山市南庄镇吉利;

业务范围
1)接包安装各种控制电柜:如PLC变频柜 电容柜 陶瓷机械控制电柜等。
2)工程接包设计:陶瓷机械控制设计 窑炉控制设计 中央空调控制等设计。
3)专业收购二手机械设备:进口/国产发电机组/铣/冲/磨/镗/电脑锣等车床设备,
4)工程设计学生:课程有PLC 触摸屏 变频器的控制与应用通讯等,学费面谈。
5)工程设计有PLC 触摸屏 变频器的应用技术知识等。

网友DI:
李工你好

请问S7-300程序在STL状态时,怎么在线监控程序运行状况?

邮箱:loveming170@sohu.com

网友DJ:
那里可以买到西门子早期TI505系列PLC的CPU板 (55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