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SV中codesys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0-08-11):
前段时间我电厂的工程师站坏了,我重装的系统,然后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把工程师站什么的都安装完毕。都安装完了,补丁也安了,但是codesys无法正常登录,登录的时候总提示The version of at least one library has changed since the project was last opend! 这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修改了库?或者需要添加新库?

网友B:
由于上次打开了项目,所以至少一个库的版本发生变化。

估计还少了一些设置。

网友C(2011-01-13):
这个问题有点烦人,希望和利时的人能上来看看

网友D:
好了没有,数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E(2011-03-18):
安装问题 要看看安装的步骤对不】

网友F:
请联系和利时公司的工程师!

网友G:
缺少库文件。你原来的目录做备份了的话,到LIBRARY目录找找吧

网友A:
先更新一下library,然后再编译

网友H:
应该是库文件不一样!原来的有备份的话 对比下!

楼主(2011-12-21):
谢谢打价,是缺少了库文件的问题。现在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