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的频率输入通道问题

楼主(2010-08-11):
FSCSO1.1-2K2单相小功率变频器,频率输入通道选用2(外部电压信号)时,只能调到50HZ,而用0(面板电位器)和1(面板数字设定)却能够调到300HZ(上限频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    机器是新的,初次使用。

楼主:
已解决,设置问题。没有将L-42改成300。疏忽了这一项。

网友A(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用希望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