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解:关于富士伺服无报警

楼主(2010-08-11):
伺服无报警信息,但伺服READY信号一直显示24V(OFF状态),ALARM信号一直为24V(报警输出状态),请高手指点。

楼主:
今天换了个伺服,竟然好了。不解的是ALARM一直有输出,但伺服器操作面板上为什么没出错代码?

网友A:
天换了个伺服,竟然好了是啥意思,你的伺服电机由什么控制,你的控制信号是怎样接,请一一道来

楼主:
伺服的控制模式是自适应模式,控制信号是由QD75D系列模块发出的,QD75的脉冲输出模式是CW/CCW模式(正反转模式)。

网友B:
ALARM输出是否继电器无援触点给出的?可能伺服内部报警继电器触点烧粘连了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ALARM输出是否继电器无援触点给出的?可能伺服内部报警继电器触点烧粘连了
内容的回复:
这个不知道嘞,反正换了个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