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的趋势图怎么显示不正常,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12):
我最近在用wincc进行组态,在组态中发现以下问题,请看图片,请高手指点。 这两幅趋势图我采用的都是改变变量前缀的方法,脚本语言在第三幅图上,第一幅图的变量前缀就能加进去,但第二副图的变量前缀就加不上去,总是显示“null”。变脸前缀虽然加上去了,但在第一幅图中,时间和数值总是显示“###”,不知为何?(图中显示的是没有和plc通讯上的画面,但即使和plc通讯上了,也存在以上问题)另外,在脚本语言中,只要一加上“#pramma option(mbcs)”这一语句,编译就通不过,不知为何?,顺便说一句,我用的是wincc6.0 sp3版本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是不是大家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原来可以,可能是通信问题,如一开始就不行可能编程组态方面。

网友B:
我一般是在变量记录里的归档选项对模拟变量进行添加,然后在做趋势图的时候关联到归档中的变量,但像楼主碰到的问题我没碰到过。。。

楼主:
是的,我以前也采用三楼所说的方法,运行也很正常,但此次我看到了一篇介绍wincc技巧的文章,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试验却不行(在趋势图上加变量前缀),不知为何?

网友C:
应该是你的量程选小了。超量程了。

楼主:
与量程没关系吧,日期和时间又没有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