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8-12-工控擂台-PLC怎么通过RS485连接两台触摸屏?

楼主(2010-08-12):
        任意一台带RS485口输出的PLC,使用同一端口连接两台触摸屏,如何实现?

        本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有485max可以使用,还可以触摸屏端挂网卡 串到PLC,只是推测 没做过

网友B:
并联可以

以太网连接也可以

我也没试过

网友C:
现在的触摸屏都有“多屏一机”的功能,一台触摸屏做主机,另一台做从机。

主触摸屏一个485口连接PLC,主触摸屏再用以太网口或者串口连接另一台从触摸屏。一般触摸屏软件中作简单设定就可以实现此功能了,可以连接2个或者多个触摸屏。

当然,也可以把PLC做成modbus 主站,触摸屏做modubs 从站,触摸屏设置不同的站号,也可以轻松实现一个PLC连接多个触摸屏了。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说法,补充一点,目前PLC(OMRON)和触摸屏通讯有1:1和N:1连接。

网友E:
其中的一个触摸屏与PLC连接,另外一个触摸屏与第一个触摸屏连接.两个触摸屏直接用MODBUS主从通讯.主屏与PLC通讯,用宏令指令把PLC的数据传送到内部地址,然后副屏到主屏的内部地址读取数据.采用的是: PLC——HMI主——HMI从 这样的结构。类似于一台主机带两个显示屏。

不过有一个问题需注意:就是两个屏的显示是否同步这一问题。这个程序需要在现场进行调试,从而达到满意的效果。

网友F:
据说这样做叫“穿越”

网友G:
一般情况下,采用: PLC——HMI主——HMI从 这样的结构

两个HMI之间使用MODBUS协议或者专有通讯协议(像weinview的Master-Slave Server)进行高速通讯,数据可以同步,两个屏可以同时操作读写PLC

另外还可以实现:PLC——HMI1————HMI2——PLC2这样的架构,两个HMI可以同时操作两个PLC设备,实现联控。本地权限和网络权限通过HMI的安全等级来设置

网友H:
深圳人机的EVIEW或台湾威仑的一机多屏和一屏多机的手册写的非常详细,大家可以去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I:
RS485连接一台PLC和两台HMI,从物理层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具体能否实现,要看采用的协议,以及HMI对此协议的支持程度。

讨论某种网络通讯能否实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多站点数据并发,如何制定一个规范(无论是硬件的或是软件的)来规避冲突。因为冲突一旦发生,所有的有效数据都会变成无法识别的乱码。数据冲突,对于半双工的RS485,是最致命的。

RS485只是物理层规范,需要实现通讯还必需有上层的协议。我们先把上层协议分为两大类:主从和对等。

对等协议,就是网络上没有起主导作用的主站,所有站点依据某种规则平等地或者竞争地获取总线访问权,以确保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站点会对外发送数据。对于这种网络协议,多台HMI访问一台PLC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施耐德的Modbus Plus,虽然需要特殊硬件芯片支持,但是从物理电气特性上来看,还是RS485。

对等协议需要解决总线竞争、数据冲突以及多站点同步等问题,实现起来比较困难,所以一般都需要专门硬件的支持。所以基于通用RS485的,大多数都是主从协议,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一主多从。对于这种协议,多台HMI连一台PLC会有问题。

以Modbus为例,HMI做主,PLC做从,这是最常见的通讯方式,在这个网络上只能有一个主站。如果两台HMI连在一起,那么在向PLC发读写请求的时候,就会冲突,两组数据叠加在一起,变成无法识别的乱码。

要解决这种Modbus冲突,有两种办法,但都需要看HMI对Modbus协议的支持程度。
1、一台HMI为Modbus主,另一台为从,主HMI把从PLC读到的数据写入从HMI,并且把HMI上的操作员指令转送到PLC;
2、PLC为Modbus主,两台HMI都为从,在PLC里编程对HMI内的Modbus寄存器地址进行读写。
无论那种方法,都需要HMI支持Modbus从。这在HMI产品中并不多见,而且属于很少见的实现方法,尤其是方法二。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罕见的协议,基于通用RS485,但默认就是PLC做主,HMI做从。比如以前法国TE的UnitelWay,就是这样一个协议:PLC对每个HMI循环发出轮询,接受到轮询的HMI等于获得了令牌,可以向PLC发出通讯,数据交换完成后,PLC再把令牌送到下一个HMI,循环往复。基于这种原理的主从协议,毫无疑问可以支持多HMI。

网友J:
实际上现在市场很多厂家的HMI都支持1机多屏功能了。实现的原理自己理解如下:

1.每台触摸屏能设定站号,以区分每个触摸屏。

2.此模式下触摸屏作Master,PLC作为Slave。采用token(令牌)来传递触摸屏对PLC的控制权,每个触摸屏轮流做Master。

3.触摸屏与PLC通讯分为为显示状态(READ,读)和操作状态(Write,写)。根据令牌来对PLC进行读写。至于令牌如何传递,每个厂家设计略有不同。比如在按下按钮时,如果设计了操作优先模式,即使令牌还在上一台触摸屏,也会中断上一台触摸屏与PLC的通讯,而把令牌交给有触摸动作的这一台触摸屏(这一点类似于PLC的外部中断了)。如果没有设计成操作优先模式,则完全根据令牌的传递来完成PLC与触摸屏的通信后再交给下一台(类似于PLC程序的反复顺序扫描),令牌的传递由触摸屏完成,与PLC无关。

以上,供参考。

楼主:
25MP获得者:abysmal   abysmal

15MP获得者:rifle     静远

10MP获得者:一路行走    ladder

网友K(2011-11-03):
都不应该得分。没有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