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PLC与伺服驱动问题不断!

楼主(2010-08-12):
我第一次接触伺服驱动器这东西感觉是毫无头绪希望各位大大们给予帮助!因为基础比较差所以书上很多东西都看不明白希望各位大大们能给予一些通俗易懂的教导!我用的是台达ADSA-A系列的伺服驱动对上面的CN1端子的接法有很大的困惑不知道各位大大们有没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接线资料哪能里找到这样教程!

网友A:
台达的说明书上就有范本呀

网友B:
这个东西没有范本,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你如果还不能理解的话就先给我提供你的项目概况,用途,你要作啥用,伺服电机的控制对象,控制的要求和精度等,我给你帮忙

网友C:
CN1的接法?那要看你控制的是什么了,主要是看你要哪个拐角控制哪个信号。

网友D:
多看看说明书,多打打电话问台达的技术员。我每次发货给新客户时,一旦对方收到货,我就会叮嘱他,如果不懂接线的话,就问我们工程师,然后给他一串号码。

博美德, 小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