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0-08-12):
想请教一下,伺服电机在空载空转时会不会比带额定范围内一定负载时的温升高,我之前听人讲过,普通小马达会这样。

我现在有套伺服,我用0-10V的速度控制模式,让它一直朝一个方向以额定最大速度运行,现在通风很好,半小时后,电机表面温度到三十度左右,一小时后四五十度,一个半小时后六十多度,然后一直保持这个温度。电机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A:
那个说法未必合理

你看到的实际现象总体说来还算正常。

网友B:
以最大速度运行,正常

网友C:
热平衡温度60度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有时这是一个电机和驱动器的匹配问题,如果驱动器的开关频率很高,空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像

网友E:
一般情况,空载不会比额定负载时温度高

你说的温度变化是正常的,在电机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需要2小时温度才能稳定

网友A:
电机大小、外形不同,热容和散热条件不同,热平衡时间也不同,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