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气源管选紫铜管还是尼龙管

楼主(2010-08-12):
现场防爆,镀锌钢管经起源球阀接气源软管,选紫铜管,还是尼龙管,尼龙管的型号很多,看到有什么1010的,不大清楚,可否告知具体型号。小弟工作才一年,还不是设计的,只是个仪表维护,现在忙着搞气路“设计”。帮帮忙。

PS:我厂很多老设备用的是白钢管,老师傅说白钢管更好,是不是呢

网友A:
防爆场所尼龙管应该不行吧,紫铜管当然好,但造价也高,现场看到的用白钢管比较多。

网友B:
尼龙管做气源管入在室内工况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现场是防爆区域露天不能使用,***最重要不满足防爆区域要求。用不到到两年就风化集体更换,如果工况不好的话一天就气源管都换不过来。

建议采用白钢管,要不全用国产,要不就全用进口的,便于维护、改造。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紫铜管价格贵,就经久耐用,使用的场合也多。不过在不危险的场所使用尼龙管也可以。现在某些不良厂家为节约成本大量使用尼龙管是不负责任的,如我厂的改性沥青装置,整套设备招标外包,其所有的仪表气源管都是尼龙管,交接后害得我们整天维修,现在都改成紫铜管了。

网友D:
考虑价格和耐用的问题,气源管一般采用不锈钢管;紫铜管费用略高;尼龙管容易老化。

网友E:
这个就看你们自己选择白钢管还是紫铜管

紫铜管造价高 白钢的便宜点

仪表所用气源管一般的规格是(从大到小):Ф12   Ф10  Ф8  Ф6

网友F:
一般的用不锈钢钢管,气源的主管有32,设备管线用8。铜的一般在国企有得多,

网友G:
选用紫铜管要好点,优点:可塑性强;便于以后维护更改气路,但是造价要高点。不锈钢管可塑性差,气路维护时不方便曲折,但是造价便宜点.

网友H(2010-10-11):
选用紫铜管要好点,优点:可塑性强;便于以后维护更改气路,但是造价要高点。不锈钢管可塑性差,气路维护时不方便曲折,但是造价便宜点

防爆区,建议使用不锈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