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热心人求助:FX2N-20GM,如何走不规则曲线

楼主(2010-08-12):
如题:小弟刚接触三菱的定位单元 FX2N-20GM,看了编程手册上只有画直线和圆的指令,请问如何插补不规则的曲线,望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小弟全天在线等待答复哦,谢谢。因为是初来此地,所以希望能多交些朋友,以后有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多交流。

网友A:
超出它的能力了,只能是直线或者圆弧。

楼主:
可不可外加一个FX2N的PLC来控制20GM,给其传送坐标,来达到插补其他图形?

网友B:
只有直线和圆弧的指令,你可以将要走的轨迹细分成直线和圆弧去做

网友C:
20GM两轴联动就能走直线和圆弧插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