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数据服务器连接6台HMI

楼主(2010-08-12):
最近在做一个系统,需要将一台数据服务器同六台仪器连接起来。利用GPIP总线采集仪器数据做成报表。同时需要在六台仪器的位置

输入一些跟报表有关的数据。我考虑每台仪器旁配一个威纶的屏。然后将6个屏同数据服务器串联起来(通过RS485)。基本思路是通

过MODBUS协议循环读取每个屏上的特定寄存器。数据服务器采用LABVIEW编程。HMI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写,请各位帮忙

网友A:
这个要求可以用POP的双串口文本显示器来完成。文本显示器的一个串口跟仪表链接,另一个串口做modbus从站,跟你的服务器链接。文本显示器的程序做起来很简单,两个串口间的数据如何交换可以到网上搜这篇文章(双串口POP文本显示器的数据传输功能及其应用 )看一下。

网友B:
建议直接用MT8000系列的HMI,用以个路由器分开6个RJ45的线,HMI直接用MODBUS直接连接RS485的仪表,这样在HMI里面之间交换数据,又可以同步控制。

成就专业技术,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C:
首先HMI 支持MODBUS协议,可做主,可做从。

这里都是做从,HMI所对应的MODBUS地址可以查看其使用手册。

关键是,LABVIEW如何与六个MODBUS设备进行通信?这可以咨询NI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答复。关于LABVIEW 同六个MODBUS设备的通讯,可以使用NI 的MODBUS库,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HMI所对应的MODBUS地址,我在威纶的手册上没有看到.手册上自由利用EB8000软件仿真时0X/1X/2X/3X/4X对应的寄存器和继电器地址。

网友D:
用带有以太网的触摸屏,这样比较方便

技术交流: QQ 1255470370 TEL: 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