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7-300的程序上传到编程设备中

楼主(2010-08-12):
如题,我用MPI电缆总是连接不上呢,丢了一个MMC卡,需要从另一个PLC中把程序弄出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需要设置好PG/PC接口

网友B:
首先,你是使用适配器还是通讯卡? 在设置里更正PG/PC接口的设置为MPI通讯,如不行,考虑换DP通讯口试试。

楼主:
MPI适配器,设置过了  还是连不上!

网友A:
是RS232 PC-Adapter还是USB  PC-Adapter?

网友C:
自动搜索

楼主:
出现信息:在线,找不到其他激活的伙伴。确定后出现:上传,不能为模块组态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信息:在线,找不到其他激活的伙伴。确定后出现:上传,不能为模块组态连接。

使用的232还是USB的?

楼主:
用的是RS232/MPI电缆。

网友A:
参考下面的图片和文字,基本能将PG/PC接口设置正常后,再来查看STEP7中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