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询插入式流量计的精确度

楼主(2010-08-12):
4探询插入式流量计的精确度
随着工业的日益现代化,市政建设的社会化等因素,工业,市政,能源等所用的管道口径逐渐增大。采用节流装置(如孔板,文丘里管)不仅压损过大,且结构过于庞大笨重;而采取近期崭露头角的超声流量计,价格又过于昂贵。近二三十年来,插入式流量计以其结构简单,重量轻,安装维护简便,压损小,价格低廉等优点,普遍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选用。其特点是基于只测管道中一点(或几点)的流速来推算流量,虽简单却隐含了精确度难以提高的缺点。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物流一般要求进行经济核算。为此,有必要探询在实际应用条件下,其精确度能否达到不少厂家所宣称的±1%.
一 插入式流量计的种类与特点
1 种类
对流量仪表的划分一般是按原理进行的,如节流,涡街,电磁,超声等,这些仪表大多通过法兰安装在管道上。而插入式流量计顾名思义是以插入形式安装的流量仪表,通过测量管道中的一点(或几点)的流速来推算流量的。可以说,凡是可以测量流速大小的仪表,均可以测量流速大小的仪表,均可成为插入式流量计(本文只讨论测一点流速的插入式流量计),这类流量计目前常用的有:
(1)皮托管,是一种经典,较为准确的流速计,几十年前常用于现场测量,由于易于堵塞,输出差压小,现很少用于工业现场,但仍常用于校验。
(2)皮托—文丘里管,也称为双喇叭管或双文丘里管,也是基于皮托管测速原理,只是结构上采取了加速,降压措施,在相同流速条件下,可较皮托管获得更大的差压,且不易堵塞,可耐高温,但精确度不高。
(3)其他如涡街,涡轮,电磁等流量仪表均可反映流速的大小。可将其做成精小的测量头,通过测量管道中某点的流速来推算流量(图1)。

2. 优、缺点
(1)结构简单,轻便,制造成本较低。
(2)压损小,运行费用低,是一种节能仪表。
(3)一种结构可用于多种口径(限于点速式),可减少用户备用数量。
(4)便于包装,运输,安装,维护。
(5)可不断流进行安装,拆卸,避免了断流造成的经济损失。
(6)管道中的流速分布对测量精确度影响太大,要求直管段长达30D~50D。
(7)现场情况复杂,对其应用有很大影响,难以标准化。
(8)精确度很难提高,一般只能达到±(3~5%)。
二 工业管道中的流速分布
1.充分发展紊流
按定义,管道中的流量qv等于管道截面积A乘以通过此截面的轴向流速V,即qv=AV。但由于管道上游的各种阻力件(弯头,变径管,岐管,阀门等)的影响,流速分布十分复杂,不仅不是常数,还有径向分速,漩涡及二次流(图2)所幸在实际流体的黏性作用下,通过30—50倍管径长度的直管段后,流速分布将趋于一种较为固定的形式,这种流动称为充分发展??流。几十年来,工程界约定将这种流动作为流量测量的标准流动(图三)。

早在1932年,Nikuradse就对光滑管中的这种流动进行了系统测试,并用(1)进行了描述:
V=Vm(y/R)1/n (1)
式中,V——在测量点的流速;Vm——管道中心的最大流速;y——测量点至管壁的距离;R——管道半径;n——指数,取决于雷诺数Re,如表1所示。

表一 雷诺数Re与指数n的关系
尽管后来不少人认为,在管壁Y=0及中心Y=(0.8—1)R处,式(1)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但因其简单,至今仍常用于描述充分发展紊流。
2.平均流速点yc
由于充分发展紊流的流速旋转对称于轴心,则流量qv可用积分表示:

以上推导得出充分紊流条件下的平均流速点为yc,只需将测量头置于yc上,就可得到流量qv;或将测量头置于管道中心(y=R)处,测得流量,再用式(4)修正,也可以得到流量qv。
3.平均流速点是变化的
从式(1)可见,充分发展紊流速度分布取决于内诺数Re(图3)因此平均流速点yc将随Re变化。在Re数为4×103~4×106时,yc的变化规范为(0.245~0.254)R。按ISO7145规定,取其平均值为yc=(0.242±0.013)R。而插入式流量计测量头固定后,不可能随Re改变,说明即使位置安装正确,由于Re变化,引入误差也将达到±0.7%。
不仅如此,继Nikuradse后,Logan,Townrs,Pao等人对粗糙管进行了速度分布测试,认为管壁粗糙度对其也有些影响(图4)。

PAO甚至认为在粗糙管条件下,yc=0.216R,且基本不变。对此可举例说明,如采用直径为300mm的新钢管,内壁粗糙度ε为0.15,则ε/D=0.005,可视为光滑管。由于插入式流量计一般使用的管径都大于300mm,所以很少出现pao
所说的管壁粗糙度也有影响的情况。
在实用中往往为便于安装,将测量头置于管道中心,此处速度分布平坦,变化梯度趋于零,避开了因此带来的测量误差。但此处所测流速不是平均流速Vc而是最大流速Vm,因此还需系数Vc/Vm修正,才是流量qv,系数Vc/Vm也将随雷诺数Re及粗糙度ε的变化而变化(图5)

三 影响流量精确度的因素
1.流速分布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测量头必须处于充分发展紊流中,要满足这个条件,其上游直管段的长度L就应达到如表2所示的要求。由于插入式流量计多用于大口径管道,在实际应用中,很难达到表2所示的要求,由此将带来较大的误差。初步测试表明:这种以测点速确定流量的插入式流量计,当直管段L不足8D时,流速误差 将达到±(10-15)%;L达到15D后, 可减小大±(5-8)%;而如果直管段长度达到表2所示的要求时, 仅受雷诺数Re及粗糙度的影响, 可控制在±(0.7-1)%。附带说,如采用测多点流速插入式流量计(如均速管,即使直管段只有8D—10D,精确度也将会提高不少。
2.阻塞度
插入式流量计的插入杆及测量头将减少测量截面,改变流速大小及分布,由此带来流量测量的偏差用???来表示。
阻塞系统S可表示为

3.速度梯度
如测量头定在平均流速点ye处,此处的速度分布具有较大的速度梯度dv/dy根据Piandte Von,Karman理论,实测的流速并不是测量头中心的流速,它还取决于阻力系数 速度梯度dv/dy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