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报警,问题了好多业内高手都没遇到过

楼主(2010-08-12):
大家好,我这有一台输送链,现在改造为变频器调速,驱动电机为5.5KW,选用7.5KW西门子MM440变频器.负载有重有轻,输送链还有一个45度斜,重物要下45度斜坡。 经过安装与调试,发现负载在下45度斜坡时,大的物件报F0002故障,小的物件没有问题。之后打西门子服务电话,技术员说是过压故障,叫我加个电阻,我加了一个800W、80欧的制动电阻,设置P237为5,P240为0,结果还是没用,报A0501故障了,也是负载在下坡时变频器慢慢减速减到0后显示一下A0501又后又自动加速从启,启动到所设的频率又减速减到0后显示一下A0501又从启,一直等负载不在斜坡位置才不报

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P0003 =3 专家级
P0010 =1 开始快速调试,只有P0010=1电机参数才能被修改
P0100 =0 电网频率为50HZ
P0205= 0 恒转矩(压缩机,传送带)
P0300 =1 异步电动机
P0304 =380 电机额定电压
P0305 =12A 电机额定电流
P0307 =5.5KW 电机额定功率
P0308 =0.85 电机功率因数
P0310 =50HZ 电机额定频率
P0311 =1240 电机额定速度
P0320 =0 电机的磁化电流
P0335 =0 电机冷却方式
P0640 =1  50% 电机过载因子
P0700 =2   I/O端子控制
P1000 =3 固定频率
P1080 =35HZ 电机运行最小频率
P1082 =50HZ 电机运行最大频率
P1120 =15S 电机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最大频率所需的时间
P1121 =15S 电机从最大频率降速到静止状态所需的时间
P1300 =0 V/F控制,要求电机的压频比准确
P3900 =3 电机数据计算,其它参数不进行工厂复位
P1910 =1 使能是电机识别,出现A0541报警,马上启动变频器

开关量功能设置
P0701 =1 接通正转/断开停车
P0702 =2 接通反转/断开停车
P0703 =9 故障复位
P0732 =52.7 故障监控,继电器得电
P0733 =52.2 变频器运行中,继电器得电
制动电阻投入参数设置
P1237 =5
P1240 =0

请大家帮个忙这是什么原因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加我QQ:171655554

网友A:
变转矩试试,我也刚学习,共勉。

网友A:
最小频率设为0可不可以。

网友B:
看看电阻和变频器之间是不是有接地的现象,我们用的丹富斯就有过这种现象

网友C:
使用矢量控制方式,因输送链有一个45度斜,重物下45度斜坡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变频器应处于制动状态,所以需要配置制动电阻消耗反电势.

网友D(2011-01-28):
P1215=1  P1216=1  P1080=5  P731=52C   P1217=0  P1237=0

网友E:
这叫下滑皮带,变频器处于连续发电状态,简单的电阻放电消耗不了电机制动产生的电能,或是采用回馈制动,或是继续加大放电电阻功耗(在并联一只电阻)

网友F:
          带回馈单元试试~~

网友G:
变频设为矢量控制方式,制动电阻应选择功率在一些的,做一下电机辩识,这样下来,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叫下滑皮带,变频器处于连续发电状态,简单的电阻放电消耗不了电机制动产生的电能,或是采用回馈制动,或是继续加大放电电阻功耗(在并联一只电阻)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