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施奈德PLC掉电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以前使用三菱,现在刚刚接触施奈德M340,请教一下,施奈德的内部存储空间是否也像三菱一样存在掉电保护的春春空间,请具体说明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M340的内存空间都是掉电保护的。

楼主:
那以前的施奈德的老款PLC,例如TSX 3722的内存空间呢?呵呵!谢谢

网友A:
TSX3722的数据内存%MW也是掉电保护的,但是可以设置在冷启动时保持或清零。

网友B(2011-03-26):
请教一下,我首次用TWIDO 24点的PLC编了个程序,在连线是提示标签未定义,请问一下如何定义标签0和1啊?

网友C:
我们用施奈德PLC是掉电保护的。

网友D:
呵呵,施耐德PLC是断电保护的,但是得看你掉电时间长短;如果时间很长不做操作也会丢失数据的,具体可以看看%S95和%SW96说明

网友E:
很受用,学习了,不知道TWIDO掉电保护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