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 V4.03及升级包的安装说明

楼主(2010-08-12):
        按照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1217172300004-1.shtml的下载地址把软件及升级包下载下来以后,就是安装软件了。下面说一下安装过程。

楼主:
一、安装前的准备:

        软件下载下来以后,CX-One V4.03是一个ISO文件。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

        方法1:用ISO专用软件,例如WinISO、UltraISO等软件打开这个ISO文件,然后把ISO文件全部释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方法2:用虚拟光驱软件,Alcohol 120%等软件把ISO文件直接加载到虚拟光驱里面。

        注意:不要采用WinRAR解压ISO文件,因为这样解压出来的文件夹或文件的名字可能会包含乱码。还有,解压出来以后,最好文件夹不要包含中文字符,而且保证路径不要过长,建议把软件放在“CX-One”文件夹里面,然后把这个文件夹放到逻辑盘的根目录下。

楼主:
二、安装:

        对于没有安装过CX-One的电脑,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对于安装过CX-One的电脑,需要先卸载老版本再安装CX-One。

        按照常规方法卸载CX-One的情况,安装时不能成功的。

楼主:
卸载旧版本步骤:

1、直接运行CX-One V4.03,他会自动卸载以前的版本。卸载完毕后不要继续安装,要取消安装。

2、下载欧姆龙官方的CX-One卸载工具,下载地址: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805/2008053009322800001.htm

3、运行这个专用卸载工具。卸载老版本CX-One。

4、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OMRON项,删除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MRON项。

5、再次运行CX-one V4.03安装程序,可以顺利安装软件。

楼主:
如果不完全卸载旧版本,会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
        我遇到这个问题,还以为是从http://www.verycd.com/topics/2838262下载下来的软件有问题————文件夹的名字出了问题。然后我把软件用UltraISO释放到硬盘,把genericethernetdriver文件夹重名名为generic ethernet driver。之后安装,成功!可是我运行软件的时候,提示找不到CDMAPI32.DLL文件,然后我找了一个CDMAPI32.DLL文件,又出现这个文件什么无法定位啥子的。。。。晕了。。。

       后来我认定软件有问题,害得我又从http://bbs.ymmfa.com/read-gktid-64490-keyword-cx-one.html重新下载了一次软件。安装结果一样。

        因此我就考虑到了是老软件没有卸载干净的缘故。经过多次摸索,终于得到了上述安装步骤。

楼主:
        如果你的电脑里面安装了WinPcap(在开始菜单或添加/删除程序里面未必会看见该程序的影子),那么会有这样的提示:

楼主:
        如果继续,会出现不能卸载以前的WinPcap的提示,但安装仍然继续,最后会在开始菜单中出现WinPcap 4.1.1的项目。

        经笔者测试,这个错误对软件的运行,目前来说笔者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不想出现这个错误,也可以在安装CX-One之前先安装WinPcap,然后再卸载WinPcap,然后再安装CX-One,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提示了。

网友A:
无需去下载卸载工具,CX-ONE安装盘内就包含了。就个人认为,CX-ONE V4仍然不稳定,即使在同一的Win7安装环境下,仍然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楼主:
        现在继续来说安装。安装完毕后,进行软件在线升级。运行开始菜单的CX-One Auto Update快捷方式,可以在线升级。升级可能要一个小时以上。总计安装时间加升级时间可能超过2个小时,请大家有个思想准备。

        而笔者以前安装的CX-One V3.0却无法在线升级,说什么该产品没有注册啥的。

楼主:
在线升级的图如下所示:

楼主:
你可以选择更新全部也可以自己选择部分软件更新。也可以只下载不安装。

网友B(2010-12-05):
请教吴工,为什么我的CX-ONE安装完成后,帮助文件是英文的?怎样改成中文的?谢谢!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收藏了.免了出了新版缷旧版重新安装新版.不懂了在线升级.奇怪此帖为什么不加精?

楼主:
这个帖子的技术含量不高,况且是我自己发的帖子,自己加精显得有些自卖自夸了。

网友C:
楼主您好!我的怎么不能在线升级???这里不让发图. 不过升级有弹出个框子,上面写更新服务无法识别该产品,错误13001;没有使用更新服务注册产品.       那这样该怎么升级.

网友C:
就是弹出这个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的怎么不能在线升级???这里不让发图. 不过升级有弹出个框子,上面写更新服务无法识别该产品,错误13001;没有使用更新服务注册产品.       那这样该怎么升级.

应该是安装时你的序列号不是正版的序列号,服务器不认。

序列号:1600-0201-1248-5301

网友C:
我安装时就是用序列号:1600-0201-1248-5301. 还是不能升级..要我输入7位CD壳上面的7位数,我用的是网上免费下载的呵呵.

.

网友D(2011-01-25):
可以告诉我“7位CD壳上面的7位数”吗?

谢谢!!!jianhuajszp@126.com

楼主:
把那个序列号重新输入一次。

网友E:
cx-one有什么用啊

楼主:
欧姆龙全系列软件。。。。。。

网友F(2011-04-13):
你好,我的出现要注册,跟18楼得同样的问题,请问有没有7位的序列号。有的话给我一个,谢谢先。我的邮箱是lishan84@163.com.

网友G:
欧姆龙7.3版本软件下载地址:http://u.115.com/file/f032f3ea10

欧姆龙7.3版本注册码下载地址:http://u.115.com/file/f0df32b78b

网友H(2011-09-18):
你好,我的出现要注册,跟18楼得同样的问题,请问有没有7位的序列号。有的话给我一个,谢谢先。我的邮箱是huangjian830527@163.com.

网友I:
本来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就很垃圾,升级也是没用,换欧系的吧

网友J(2012-03-04):
你好,我的出现要注册,跟18楼得同样的问题,请问有没有7位的序列号。有的话给我一个,谢谢先。我的邮箱是wilsonartlin@126.com

网友K(2012-06-04):
关于更新问题,可以先在网上找别人下好的升级包,运行一下这些升级包,之后就可以不用注册自动升级了。(PS:要对应CX-ONE版本的升级包才行,如3.0的就要运行3.0下下来的升级包,4.0的就要运行4.0下下来的升级包)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本来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就很垃圾,升级也是没用,换欧系的吧

网友M(2016-03-23):
无法将数值 写入键\CLSID\{888A3567-8FED-4CCE-BB90-8A8211551B24}LocalServer32

出现这样问题是怎么的

网友N(2016-11-27):
老菜鸟,你好,我的要注册,出现跟18楼得同样的问题,请问有没有7位的序列号。有的话给我一个,邮箱35792174@QQ.COM

网友O(2018-05-02):
我想问下前辈那个帮助是英文的有什么办法把他改为中文的吗?

网友P(2018-06-01):
学习下,借鉴长辈的心得,谢谢楼主啦

网友Q(2019-11-16):
win10系统上安装的cx-one 4.27,运行cx-progeammer ver 9.5后,用USB电缆连接一台cp1L,显示“所选的端口不存在”!什么原因?C/PROGRAMFILES(X86)/OMRON/cx-server/USB 目录下没有win10的文件夹?

网友R:
FEFEIGANXEI非常非常感谢不知道呢   、

基恩能够给你给你哥哥孤男寡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