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电机电流

楼主(2010-08-12):
水泵运行时电流总是超,水泵是用变频器控制的,18.5KW的功率,一天变频器会跳闸两次。水泵运行还算正常,水泵是自吸泵,怎么才能降低电机电流?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功率太小了点,  或是你的水泵功率小呢,  这样看扬程,水压,----

网友B:
1、变频器热保护电流设置过低,可以调整参数2、变频器选择过小,可以考虑加大一个规格的变频器;

网友C:
使用高一个规格的变频器。

网友D:
如果不能换变频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变频器最高运行频率降低一些,比如48HZ。

网友E:
       “ 水泵运行时电流总是超,水泵是用变频器控制的,18.5KW的功率,一天变频器会跳闸两次。水泵运行还算正常,水泵是自吸泵,怎么才能降低电机电流?”

1、建议你去掉水泵上的变频器,减小损耗,提高效率,电机的运行状态会更好;

2、不知你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节电,那就错了,它不节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 水泵运行时电流总是超,水泵是用变频器控制的,18.5KW的功率,一天变频器会跳闸两次。水泵运行还算正常,水泵是自吸泵,怎么才能降低电机电流?”

1、建议你去掉水泵上的变频器,减小损耗,提高效率,电机的运行状态会更好;

2、不知你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节电,那就错了,它不节电;

可能使用的变频启动功能吧,频率上去后就工频运行了

变频器在工频运行下不节电,但是在负载要求低频率下运行确是节电的。

网友F:
是你的变频器用的小了

可以用水泵类专用的变频器

或者用大一点变频器

变频器在工频运行时时不节电的

网友G:
可以减低频率,也可以关小泵前面的进水闸

网友H:
水泵运18.5KW的,变频器是多大的, 如果变频器功率与参数设置正常,看电网电压,再看泵机械问题,介质浓度与轴承窜轴等。

网友I:
如果你的泵是18.5KW,又是深井泵,同时变频器是风机水泵型的,还是加大一个档次,换成22KW,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J:
你的水泵也别说正常,可能轴承要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