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显示器与电脑通讯问 题

楼主(2010-08-12):
台达文本编辑器TP04 与电脑联机显示传输错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确认已经进入tp04系统画面并选择下载?

网友B:
长按ESC键5秒左右,进入下载画面后,才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长按ESC键5秒左右,进入下载画面后,才可以下载!

谢谢!

网友C(2013-02-07):
啊,多谢了,我也一直困惑,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D:
学到了一招,以后用到的时候试试

网友E:
这个东西设计的比较特殊,电脑下载程序时必须文本配合操作,不看说明的话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