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脉冲控制

楼主(2010-08-12):
各位大虾好,我是个步进电机初学者,想问下就是PLC发脉冲给驱动器然后驱动步进电机,那么如果直接给步进电机输入脉冲端加5V电压呢,是不是应该不停的走啊,我今天试了下,那步进电机就转了下就不动了,很小的角度,如果我想设置手动怎么办呢,一定要脉冲吗?

还有就是步进电机你们一般编程都是用步进程序还是普通梯形图啊。

网友A:
一定要脉冲

网友B:
可以不用PLC来控制,我们公司提供带控制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用PC控制,也可以脱机独立运行.QQ22820988

楼主:
一定要脉冲的话那手动运行怎么办啊,又不好直接加电压PUL+ PUL- 5V  给这个端子加脉冲也有个数限制吧手动时,就是我要手动调试怎么设置呢

网友C:
脉冲是要有电平变化的,干加5V至多变一次上跳后就是死电平了,电机当然不再动。当代大学生真是具有时代特征呀!

PLC接步进驱动器的口专职做指令脉冲口,用PLC程序生成目标脉冲指令。想手动,就用PLC的其它I/O接开关输入,手动切换开关,由PLC编程把开关状态的变化转为脉冲指令输出。

网友D:
在plc中做啊,你的plc可以做到的。

网友E:
要不,自己搭个压控震荡器?

楼主:
今天问了个朋友说手动加那个绝对位置控制,后面加脉冲,我说那脉冲是有个数限制的,我要按着开关步进电机一直动下去,他说那把脉冲数设置大点就好了,我说那还是有限制啊,脉冲完了不就停止了嘛

还有就是很他说那个PLSY是初学者才用,高手都用绝对位置控制和相对位置控制了

还有一个就是远点回归,我看他试机了,最后跑到过原点了,那定位还准吗

网友C:
1.先试着用PLC逻辑或指令做一个脉冲发生器,可以指定脉冲频率和个数;

2.走点位时,编程给定脉冲个数和频率;

3.走手动时,忽略个数,只按某个固定的频率持续发脉冲;

4.用PLC的一个输出口输出脉冲;

5.用PLC的另一个输出口输出方向,改变方向可由PLC编程实现;

6.用PLC的1个输入口做手动按钮输入,按下,执行手动。

网友F:
如果是30的PLC用PLSY指令的话,要执行你说的“我要按着开关步进电机一直动下去”动作。只要在脉冲数那里写个0就搞定了。例如:PLSY  K100  K0  Y0      这条指令的意思就是,以100Hz的频率,通过Y0口输出无穷个脉冲数。

网友D:
re:我要按着开关步进电机一直动下去,他说那把脉冲数设置大点就好了,我说那还是有限制啊,脉冲完了不就停止了嘛

你要按到天荒地老吗,到世界末日吗?

网友F:
LS,楼主问的问题的也没有错啊。

楼主:
波恩大师回答的很详细,较具体

路人丁说的最直接,明白了

谢谢你们

网友D:
PLSY  没有加减速功能,推荐用DDRVI 或DDRVA,就是最大的100KHZ 脉冲输出,脉冲数也够输出非常长的时间。

sorry, LZ, 跟你开个玩笑,请不要介意。

楼主:
我上面提过就是那个朋友说用的熟了就用DRVI 或DRVA 指令是这样嘛?还有不写步进指令而是用普通梯形图,是不是高手都这样啊

网友G:
不能说高手就用DRVI、DRVA,低手就用PLSY,其实用PLSY实现加减速功能比DRVI、DRVA还要复杂一些,也就是说,用DRVI、DRVA还简单。

用在一般的定位控制的话,DRVI和DRVA确实要方便得多,没必要再用PLSY了。

网友H:
没通-》通。这就是一个脉冲。所以电机稍微动了一下。

呵呵。想手动一定要脉冲,否则不是步进电机了。当然,也可以用手不停的碰一碰,也能走,就是会跳。最后,PLSY也是可以调速的哦。而且效果可以控制(比方S型速度)。多试验下就知道了 。

楼主:
是想问问大家就是用SFC编辑吗

还是一般的梯形图

网友H:
基本跟编程方式关系不大。

Lader方便些。

极端场合还是要用语句方便。

楼主:
那SFC图不是太好编 感觉用的不习惯

我是把SFC图画出来然后用步进指令和梯形图一起写出来

这样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