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断程序

楼主(2010-08-13):
小弟刚接触PLC不久,PLC中新建一个项目,默认的都会有一个主程序块、一个子程序、还有一个中断程序,想问下这个中断程序一般写哪些方面的内容,他在什么情况下执行,一般实际项目中用到中断的时候多吗?请高手帮忙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完全看你的实际需要。中断的目的是实时响应。你参考一下系统手册的中断章节,看看PLC提供了哪些中断,比较一下你自己的需要。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可以再来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完全看你的实际需要。中断的目的是实时响应。你参考一下系统手册的中断章节,看看PLC提供了哪些中断,比较一下你自己的需要。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可以再来一起交流.

中断本质上同子程序有什么区别啊?用的话也需要在某个地方调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完全看你的实际需要。中断的目的是实时响应。你参考一下系统手册的中断章节,看看PLC提供了哪些中断,比较一下你自己的需要。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可以再来一起交流.

中断本质上同子程序有什么区别啊?用的话也需要在某个地方调用吗?

看看下面的链接吧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tobe_solution.asp?Q_ID=54953&cid=1028

网友B:
1、中断的应用多。例如通信中的发送完成后中断,定时中断,高速计数器相关中断等。

2、中断程序在中断条件满足时执行。

3、更具体的内容请参阅编程手册。

4、鉴定完毕。

网友C:
中断程序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处理问题的方法

网友D:
首先你要认识执行是一个扫描关系,有先后顺序的。

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破例,先执行这些事情。就是中断。

用中断,首先你要确定这些事情是些什么事情。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破例,如果是,就不叫中断,叫乱。至于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请看考ATCH指令,只有这里面的事情才算可以破例的事情。

然后再确定,每发生了以上事情的时候要做什么处理。

最后给PLC一个信息:伙计,有些特殊情况麻烦先帮我通融一下,处理一下。

网友E:
哈哈,中断就是特权了,不用排队

网友F(2011-03-11):
对:芳季 关于

首先你要认识执行是一个扫描关系,有先后顺序的。

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破例,先执行这些事情。就是中断。

用中断,首先你要确定这些事情是些什么事情。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破例,如果是,就不叫中断,叫乱。至于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请看考ATCH指令,只有这里面的事情才算可以破例的事情。

然后再确定,每发生了以上事情的时候要做什么处理。

最后给PLC一个信息:伙计,有些特殊情况麻烦先帮我通融一下,处理一下。

内容的回复:

讲的太精彩了!!!!!受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认识执行是一个扫描关系,有先后顺序的。

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破例,先执行这些事情。就是中断。

用中断,首先你要确定这些事情是些什么事情。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破例,如果是,就不叫中断,叫乱。至于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请看考ATCH指令,只有这里面的事情才算可以破例的事情。

然后再确定,每发生了以上事情的时候要做什么处理。

最后给PLC一个信息:伙计,有些特殊情况麻烦先帮我通融一下,处理一下。

讲得的确通俗易懂。

网友H:
不错,感谢讲解者。。。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哈哈,中断就是特权了,不用排队

这个概念我要纠正一下,    中断相对主程序,子程序优先级高, 但是 中断类型的不同,优先级也不同,当不同的中断同时发生是,会写入一个中断队列,取 优先级高 的中断 程序 先执行!

网友D(2011-05-07):
可怜。

楼主一直都没有再出现过了。

大家怎样看?

网友I:
这个论坛 管理有点问题 ,应该设置结贴 这个环节,例如 ,帖子超过 1个月不结贴的自动删除;

这样大家 回答问题才觉得有意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哈哈,中断就是特权了,不用排队

这个概念我要纠正一下,    中断相对主程序,子程序优先级高, 但是 中断类型的不同,优先级也不同,当不同的中断同时发生是,会写入一个中断队列,取 优先级高 的中断 程序 先执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可怜。

楼主一直都没有再出现过了。

大家怎样看?

出差去了

网友L:
学习了。感谢芳季老师的指点。

网友M:
中断不是必须要用的 可以不用 ,除非是有特殊要求的程序 。我一直没用过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