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的TWDLCAE40DRF PLC可以通过485直接收/发字符串吗

楼主(2010-08-13):
困扰俺半月的问题:

设备:EC9-1I智能测风传感器,其电气接口为485,不支持任何协议
PLC:施奈德的TWDLCAE40DRF
操作:PLC向测风传感器发送命令(为一字符串,发送命令间隔必须>=3S);测风传感器收到该字符串后会做应答(返回一字符  串), 请教各位兄弟姐妹怎么做?我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还是做不出来,请各位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A:
怎么会做不出来?我没看到有什么困难的地方。要不把你的程序和字符串协议发给我看看。

hao.wu.abysmal@gmail.com

楼主:
问题在于测风传感器不支持任何协议。我马上把程序及测风传感器资料发给您。

网友A:
不支持协议,但不是支持ASCII字符串指令么?

网友A:
别的暂且不说,协议要求每个发送字符串以“!”开头,“!"对应ASCII码十六进制为33,可是我在你的程序里没有看到任何地方有发送33啊。
你的程序注释在哪里?

网友B:
弄好后把程序抓个图啊,我们也想学习学习。。。。

楼主:
对:abysmal 关于别的暂且不说,协议要求每个发送字符串以“!”开头,“!"对应ASCII码十六进制为33,可是我在你的程序里没有看到任何地方有发送33啊。
你的程序注释在哪里?
内容的回复:

谢谢abysmal ,“!"对应ASCII码十六进制为21吧?我把注释加上后再把程序发给你帮看看。

网友A:
收到。
有两个疑问:
1、既然是ASCII协议,我认为传感器地址01也应该转换成ASCII码,也就是16进制30和31。
2、我没看见手册里提到<cr>前需要ASCII码的空格。

按照这两点修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