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8-13-工控擂台-变频器调试的一般步骤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0-08-13):
        变频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很多工控人日常工作中与变频器接触的机会也很多,今天的话题大家就谈一谈变频器调试的一般步骤及注意事项吧!

        下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变频器干啥的 干啥的 到底干啥的

网友B:
步骤大多数变频器都类似,现总结几点:

总言:

变频器在调试时,应采取的基本步骤有空载检验、带电机空载运行、带载试运行、与上位机联机统调等;完成这些步骤应注意的问题。
在开发、制造变频器时,为满足用户需要,设计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设定、保护和显示功能,但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功能,合理使用变频器,仍是用户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在将变频器接通电源前需要检查它的输入、输出端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特别要看是否有新的内容增加,认真阅读注意事项。

摘要 变频器在调试时,应采取的基本步骤有空载检验、带电机空载运行、带载试运行、与上位机联机统调等;完成这些步骤应注意的问题。
在开发、制造变频器时,为满足用户需要,设计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设定、保护和显示功能,但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功能,合理使用变频器,仍是用户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在将变频器接通电源前需要检查它的输入、输出端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特别要看是否有新的内容增加,认真阅读注意事项。
一、变频器的空载通电检验
1.将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
2.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
3.检查变频器显示窗的出厂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退换。
4.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键。
一般的变频器均有运行(RUN)、停止(STOP)、编程(PROG)、数据/确认(DATA/ENTER)、增加(UP、▲)、减少(DOWN、▼)等6个键,不同变频器操作键的定义基本相同。此外有的变频器还有监视(MONTTOR/DISPLAY)、复位(RESET)、寸动(JOG)、移位(SHIFT)等功能键。
二、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
1.设置电机的功率、极数,要综合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2.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基频、设置转矩特性。V/f类型的选择包括最高频率、基本频率和转矩类型等项目。最高频率是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自身的最高频率可能较高,当电动机容许的最高频率低于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时,应按电动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基本频率是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进行设定。转矩类型指的是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V/f类型图和负载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类型。通用变频器均备有多条V/f曲线供用户选择,用户在使用时应根据负载的性质选择合适的V/f曲线。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的转矩运行代码设置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动的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f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日立J300变频器则为用户提供两种选择:自行设定和自动转矩提升。
3.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的键盘操作模式,按运行键、停止键,观察电机是否能正常地启动、停止。
4.熟悉变频器运行发生故障时的保护代码,观察热保护继电器的出厂值,观察过载保护的设定值,需要时可以修改。变频器的使用人员可以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对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功能进行设定。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值定义为电动机和变频器两者的额定电流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数表示。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其容许电流时,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将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因此,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不超过变频器的最大容许输出电流。
三、带载试运行
1.手动操作变频器面板的运行停止键,观察电机运行停止过程及变频器的显示窗,看是否有异常现象。
2.如果启动.停止电机过程中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应重新设定加速
、减速时间。电机在加、减速时的加速度取决于加速转矩,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是用户设定的。若电机转动惯量或电机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的频率变化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从而造成电机失速,即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检查此项设定是否合理的方法是先按经验选定加、减速时间进行设定,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另一方面,加、减速时间不宜设定太长,时间太长将影响生产效率,特别是频繁启、制动时。
3.如果变频器在限定的时间内仍然保护,应改变启动/停止的运行曲线,从直线改为S形、U形线或反S形、反U形线。电机负载惯性较大时,应该采用更长的启动停止时间,并且根据其负载特性设置运行曲线类型。
4.如果变频器仍然存在运行故障,应尝试增加最大电流的保护值,但是不能取消保护,应留有至少10%-20%的保护余量。
5.如果变频器运行故障还是发生,应更换更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
6.如果变频器带动电机在启动过程中达不到预设速度,可能有两种情况:
(1)系统发生机电共振,可以从电机运转的声音进行判断。采用设置频率跳跃值的方法,可以避开共振点。一般变频器能设定三级跳跃点。V/f控制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时,在某些频率段,电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甚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机轻载或转动惯量较小时更为严重。普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跳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f曲线上设置跨跳点及跨跳宽度。当电机加速时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频率段,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2)电机的转矩输出能力不够,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出厂参数设置不同,在相同的条件下,带载能力不同,也可能因变频器控制方法不同,造成电机的带载能力不同;或因系统的输出效率不同,造成带载能力会有所差异。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增加转矩提升量的值。如果达不到,可用手动转矩提升功能,不要设定过大,电机这时的温升会增加。如果仍然不行,应改用新的控制方法,比如日立变频器采用V/f比值恒定的方法,启动达不到要求时,改用无速度传感器空间矢量控制方法,它具有更大的转矩输出能力。对于风机和泵类负载,应减少降转矩的曲线值。
四、变频器与上位机相连进行系统调试
在手动的基本设定完成后,如果系统中有上位机,将变频器的控制线直接与上位机控制线相连,并将变频器的操作模式改为端子控制。根据上位机系统的需要,调定变频器接收频率信号端子的量程0-5V或0-10V,以及变频器对模拟频率信号采样的响应速度。如果需要另外的监视表头,应选择模拟输出的监视量,并调整变频器输出监视量端子的量程。

(声明,转一下他人经验,其实大多数人变频器调试都类似,仅供参考!)

网友C:
先要了解你的控制要求,然后查找说明书哪些参数可以达到这些要求。是走通信还是走端子控制? 是多段速还是模拟量输出无极调速?……

网友D:
应该是8-13日。

1、在未上电之前,仔细检查是否有遗留的安装布线残渣(包括安装、布线工具);

2、查看接线(不仅仅是指变频器,包括柜体所有接线)是否与原理图一致,尤其是接地是否可靠

3、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是否与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一致?

4、送电参数配置;

5、送电功能测试,空载测试,模拟一些实况测试;在运行过程中可以查看三相电压和电流是否平衡,是否有异常的声音。

注意事项:

变频器有强大的自我保护功能,如果不能送上电,请不要强行再送,再次检查是否有短路现象;

保护参数基本按照变频器厂家推荐参数,不要随意的改大或者改小;

其实在调试之前,还有一个设计上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布线和接地。见下面的建议:

关于PLC和变频器规范布线的建议
变频器产生的干扰特别大,令人烦恼,除了加装输出电抗器,对布线也有一定要求。
在控制系统中,使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多台变频器,由于变频器本身产生强干扰信号的特性和模拟量抗干扰能力不如数字量抗干扰能力强的特性;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消除变频器对模拟量的干扰,在布线和接地等方面就需要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
1.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
使用模拟量信号进行远程控制变频器时,为了减少模拟量受来自变频器和其它设备的干扰,请将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线与强电回路(主回路及顺控回路)分开走线。
2.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金属管道或者金属软管内部连接PLC和变频器的信号线如果不放置在金属管道内,极易受到变频器和外部设备的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无内置的电抗器,所以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级动力线对外部会产生极强的干扰,因此放置信号线的金属管或金属软管一直要延伸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处,以保证信号线与动力线的彻底分开。
3. 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股绞合屏蔽线,在接线时一定要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同时对剥线以后的屏蔽层要用绝缘胶布包起来,以防止屏蔽线与其它设备接触引入干扰。
关于接地
1. 变频器的接地应该与PLC控制回路单独接地,在不能够保证单独接地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变频器对控制器的干扰,控制回路接地可以浮空,但变频器一定要保证可靠接地。在控制系统中建议将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线两端都浮空,同时由于在机组上PLC与变频器共用一个大地,因此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将PLC单独接地或者将PLC与机组地绝缘开来
2. 变频器的接地线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短。由于变频器产生漏电流,与接地点距离太远则接地端子的电位不安定。
•使用两台以上变频器的场合,请勿将接地线形成回路。
3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线距离较长的场合,来自电缆的高次谐波漏电流,会对变频器和周边设备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减少变频器的干扰,需要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指变频器内部功率元件的动作频率)进行调整,载波频率也高,噪音就也低,但发热快,干扰大等
变频器、电机间的接线距离 50m以下 100m以下 100m以上
载波频率 15KHz以下 10KHz以下 5KHz以下

网友B:
说明一点,在起重机设备上,升降机构必须使用变频器自学习功能,自学习时一定要把电动机和负载断开,不能完全断开的话,可以把连轴器暂时断开,让电动机空转。通过自学习功能,电动机的一系列参数被变频器自动记忆保存。对有PG的矢量控制系统,在实施自学习后其控制性能更加优越,电动机运行特性也比较好。

网友E:
在调试的时候一般首先是注意端子功能和信号给定方式的设定。如果只是简单的键盘启动就不用多设定什么,最多只有加减速时间注意就好了。用外部按键控制的话,定义好运行信号端子的功能,设定好频率信号给定通道。有的时候会遇到用外部模拟量给定信号的时候会发现无法到达到足够的频率的话,检查给定的信号0·10V,或者4·20MA的信号的信号最大量是否有不够的地方或O值的时候有一个信号给出,这样的话可以在模拟量上限和下限值内进行相应的调整。使用矢量变频器的话最好对电机进行动态自学习,能使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一个更加精准的控制。有的变频器本身的干扰比较大,在遇到设备干扰的时候最好在安装变频器的时候变频器进行单独接地。调低载波值对减少干扰有一定的作用。变频器放置时间超过2个月以上再使用的话最好将变频器通几个小时的电对变频器电容进行充下电,在长时间不使用变频器后再使用如果不进行一段时间的充电,很有可能发生打火现象。一般大机型要多一点,我遇到的一次是185KW,一次是110KW的。有条件的话可以对变频器单独做一个安装空调的房间,良好的环境能够让变频器更长时间的波动。有的工厂电压不稳定,频繁的炸坏变频器整流器,可在变频器电源进线处加装一个电抗器。

网友F:
看见大家都在转,我也随大流,懒得去打字了。我也转一下。

2、调试主要步序
  调试变频器,主要有下列五大步骤。
  2.1 变频器系统功用考察
  在调试变频之前,必须认真仔细阅读所要调试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和相关资料信息,熟悉其使用环境和注意事项。尤其在变频器通电前,要仔细观察和检查变频器是否有明显故障迹象,如它的输入、输出端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特别要注意是否有新的内容增加。
  2.2 变频器无机空载运行调试
  变频器无机(即不连接电动机)空载(即电动机不带负载)运行调试,下列三步是最基本的、亦是最重要的调试操作内容:
  (1) 把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以及将其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
  (2) 察看变频器显示窗的出厂显示是否正常,若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供应商退换;
  (3) 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键。
  一般的变频器均有run(运行)、 stop(停止)、 prog(编程)、 data/enter(数据/确认)、up▲(增加)、 down▼(减少)等6个键,不同变频器操作键的定义基本相同。此外有的变频器还有monitor/display(监视)、reset(复位)、jog(寸动)、 shift(移位)等功能键,对这些键要进行调试操作。
  2.3 变频器带机空载运行调试
  变频器带机(即接上电动机)空载(即电动机不带负载)调试,下列四步至关重要。
  (1) 设置电动机的功率、极对数,以及确定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2) 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与基底频率以及设置电动机转矩特性。压/频(v/f)工作方式的选择包括最高工作频率、基本工作频率(即基底频率)和转矩类型等项目。
  · 最高频率是指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自身的最高工作频率可能比较高,当电动机容许的最高工作频率低于变频器的最高工作频率时,应按电动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工作的频率。
  · 基本工作频率是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进行设定。
  · 转矩类型指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v/f工作方式图和负载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工作方式。通用变频器均备有多条v/f曲线供用户选择,使用时应根据负载性质选择合适的v/f曲线。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的转矩运行代码设定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动机输出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动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距的控制比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和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f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从而减小了电动机的输出转矩。因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
  (3) 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键盘操作模式,分别按运行键、停止键,观察电动机能否正常启、停。
  (4) 按照变频器使用说明书对其电子热继电器功能进行设定。
  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值定义为电动机和变频器两者额定电流的比值,常用百分数表示。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其容许电流时,过流保护设施将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因此,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不超过变频器的最大容许输出电流。变频器过载保护设置值可以修改。
  2.4 变频器负载运行调试
  变频器负载(即变频器接上电动机并且电动机带上负载)运行调试,下列五步必须进行。
  (1) 手动操作变频器面板上的运行停止键,观察电动机运行停止过程及变频器的显示窗,看是否有异常现象。
  (2) 如果启/停电动机过程中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则应重新设定加速/减速时间。电动机在加速、减速时的加速度取决于加速转矩,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由用户设定。若电动机转动惯量或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频率变化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从而造成电动机失速,即电动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动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动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调试此项设定是否合理的方法是先按经验选定加、减速时间进行设定,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
  (3) 如果变频器在限定的时间内仍然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应改变启/停的运行曲线,如从直线改为s形、u形线或反s形、反u形线。当电动机负载惯性较大时,则应采用更长的启/停时间,并且根据其负载特性设定运行曲线类型。
  (4) 变频器还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则应尝试增加最大电流的保护值,但是不能取消保护,应留有至少10%~20%的保护余量。如果此动作依然发生,则应更换较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
  (5) 如果变频器带动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达不到预设速度,可能有两种原因:
  · 系统发生机电共振,可从电动机运转的声音进行判断。采用设定频率跳跃值(一般变频器能设定三级跳跃点)的方法,可以避开共振点。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驱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时,在某些频率段,电动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甚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动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动机轻载或转动惯量较小时更为严重。普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跳功能,用户可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f曲线上设定跨跳点及跨跳宽度。当电动机加速时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频率段,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 电动机的转矩输出能力不够,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出厂参数设定不同,在相同条件下负载能力不同,也可能因变频器控制方式不同,造成电动机的负载能力不同;或因系统的输出效率不同;造成负载能力会有所差异。对此种情况,可以增加转矩提升量的值。如果达不到,可用手动转矩提升功能,但不要设置过大,电动机这时的温升会增加。如果仍然不行,应改用新的控制方式。
  2.5 变频器连接上位机的系统调试
  在手动的基本设定调试完成后,如果系统中有上位机,将变频器的控制线直接与上位机控制线相连,并将变频器的操作模式改为端子控制。根据上位机系统的需要,调定变频器接收频率信号端子的量程0~5v或0~10v,以及变频器对模拟频率信号采样的响应速度。
  2.6 变频器控制方式的选择与试用
  这里只论述变频器通常采用的两种典型控制方式,即磁通矢量控制方式和压/频(即v/f)控制方式。
  (1) 变频器磁通矢量控制方式
  三相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理论上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从磁场与同其垂直的电流相乘积等于转矩这一原理出发,将供给电动机的定子电流分为两个部分,即产生磁场的磁场电流与产生力矩的转矩电流。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二者合成的电流供给电动机,因此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特性。采用这种控制方式,可以提供足够的启动转矩和充足的低速转矩,特别适用于负荷变化较大的场合。但其运行条件有下列四方面的局限性:
  要求变频器容量的余量一般要比电动机容量大出一个等级;
  对电动机的级数要求较多; 信息来自:输配电设备网
  只能用于单机运行;
  电动机电源线的长度不能过长。
  当上述条件不能满足时,就会带来转矩不足或电动机转速波动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除非是负荷变化较大的场合,否则推荐使用v/f控制方式。
  (2) 变频器的压/频(v/f)控制方式
  所谓压/频(v/f),即电压/频率,就是指变频器在控制可变范围内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比率要保持协调。基底频率是电动机恒转矩特性运转和恒功率特性运转的分界点,因此可根据负载对转矩、功率大小的要求来设定压/频控制方式及特性,从而达到所需控制目的。

  3、调试时的注意事项
  对变频器进行现场调试时,要注意下列事项:
  (1) 注意输出频率范围的设定
  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的设定,亦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位值,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误操作或外界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过高或过低,以防止损坏机械设备。此设定一般以被控电动机的最大转速或经验值设定。
  (2) 注意加速时间的设定
  加速时间即输出频率从零上升到最大频率时所需要的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零所需要的时间。常用频率设定信号的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限制频率给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设定下降率防止过电压。加速时间设定时还应注意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防止变频器过电流跳闸;减速时间设定时还应注意防止平滑电路的电压过大,不使变频器因再生过电压失速而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但是比较繁琐,其简易方法为:根据负载大小,凭经验先设定较长的加减速时间,然后通过运行观察有否过流、过压报警,逐渐缩短设定的时间,以运行中不发出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确定最佳值。
  (3) 注意电动机保护功能的设定
  在实际工程中,应将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作为设定值,此值为电动机过载的基准值。但应注意: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动机时,此功能设置无效。

网友G:
我不是转的:

1、首先检查变频器规格型号是否符合要求,

2、然后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确认输入输出没有接错、地线已经接好、端子之间没有短路、插接式连接器没有松动、控制电源是否接好(如果需要外接的话);

3、确认电动机没有连接其机械负载;

4、投入电源前确认所有开关时断开的,保证投入电源时变频器不会突然启动和发生异常;

5、投入电源后检查变频器是否正常显示,风扇是否运行。

6、先不带电机调试,将需要设置的参数录入,模拟实际需求运行并调试远程、本地、手动、自动、通讯等功能;

7、确认不带电机运行没问题后,将电机投入重新启动运行,看是否能满足实际要求,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直到变频器满足工艺要求为止。

网友H:
*原创*

在调试前,应先阅读相应型号变频器的使用(调试)手册,并列出需要设定的参数代号清单及其设定值,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现场调试时间。

现场调试:

1,检查变频器功率与电机功率是否匹配,严禁小马拉大车。

2,根据图纸与变频器手册检查变频器各接线,确保接线无误。

3,根据负载性质,确定是否带电机调试。

4,给变频器通电,设置各参数。

5,运行变频器,模拟运行工况检查设备运行是否满足要求。

总之,在调试过程中要充分运行 设备厂家提供的使用手册。(特别是初次使用该产品)。

网友I:
关键的是主线不要接错啊,要不然报废了

网友J:
每个厂家出品的变频器都有其安装操作注意要点,仔细读好说明书理解后再安装调试。切记不要想当然,不然徒劳浪费时间,最后还要照厂家说明书来过。

网友K:
变频器调试偶做的很简单。
1、校线:校对变频器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是自己选型设计的,完成校线就进入下一步,否则,验证下变频器和电机是否匹配;
2、通电,设置参数;
3、启动,空载运行;
4、带载试运行,对于使用更多功能的应用,进行参数优化,如:PID整定。

网友L:
    来学习的。

    我想嘛,首先要确定变频器本身正常;
    其次确定变频器外围电路及设备正常,包括电源、电动机等;
    再是正确设定变频器各参数,做好其他必要准备;
    然后按事先确定的步骤,开始现场联机调试;正确处理好遇到的问题,如遇异常、立即停机分析检查;进一步确认参数的合理性。

网友M:
个人看法

通常应用在简单的电动机上也就注意几个事项即可基本能转动

1. 设定运行的最高频率

2. 选择所需要的控制模式和通道(模拟量0-10V或0-5V还是数字量)

3. 电压等级

4. 电子过载保护(和电动机额定电流对应)

5. 加减速时间

网友N:
上面写的挺好,我的个人看法:

首先先确定,变频器的负载性质。是恒转矩,还是恒功率的应用。同时风机和泵的变频器使用也不一样的。

再根据说明书或手册进行参数的输入。

特别是恒转矩负载的变频器应用。没准空载特性不好,还要换一个规格的。

用到变频器调速的矢量控制,一定做阶跃相应,我觉得是必须的。

楼主:
25MP获得者:ye_w            ye_w

15MP获得者:Hoteam      haoge_188

10MP获得者:动力勇         jack_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