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电机Z相脉冲接线方式

楼主(2010-08-13):
三凌FX1n-60MT驱动松下A4伺服电机

想捕捉Z相脉冲输出来定位原点,不知道Z相脉冲与PLC如何接线.

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任意输入点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是你编程时要注意一下那个输入点上原点输入信号

网友C:
Z相脉冲是电机旋转一圈才有一个,编码器是5V工作,所以Z相脉冲只有5V,如果你的PLC认识5V电平,那么就可以直接接入到PLC高速脉冲口(必须使用高速脉冲计数器),再怎么接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网友D:
这个当然是通过驱动器上面的Z相的集电极开路输出去驱动PLC啦。

网友E:
咱这有东元的,现货供应,可替代松下,,有需要联系13923840154

网友F:
这个当然是通过驱动器上面的Z相的集电极开路输出去驱动PLC----不过可能plc输入端电源与编码器电源电压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