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8-13):
大家好,我用PLC通过485通讯读取变频器频率等内部参数时,经常出现读取的值突然不动了,重启也无济于事,值仍保持,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也许是通讯失败了。可以考虑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监视,看看是否是PLC发出的读指令不正确还是变频器的响应报文出了问题。

如果PLC发出的读指令没有问题,那么可以初步分析变频器未响应;

如果变频器有响应报文,那就要好好检查自己的plc解析程序是否有BUG;

另外,要提高通讯可靠性方面做些处理,比如增加上下拉电阻,终端电阻、通讯线是否使用的双绞屏蔽专用的通讯线?

楼主:
有什么串口调试软件,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B:
给你推荐几款。串口调试工具是通信调试必须的,要么用别人的要么自己写。

网友C:
楼主最好说明是那种PLC和那种变频器,还有通讯协议等。

通过楼主的描述,通讯链路、通讯设置及程序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可能有几种可能:

1、通讯线路连线接触不良;

2、通讯程序参数设置不是太合理,比如重复次数,延迟时间等;

3、PLC通讯程序编制有问题;

4、变频器的通讯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