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A4与A5系列电机通用性问题

楼主(2010-08-13):
现在我在做一个随动控制系统,用到了松下的A4系列3KW伺服电机,控制程序是别人用VC编写的。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换掉原来3KW电机,选用松下A5系列MSMD 200W伺服电机。我想问一下高手,在不改动它源程序的前提下,能否实现伺服电机的替换,还有就是A4系列和A5系列电机我看了一下驱动器以及驱动器和上位机的接线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就是不知道能否实现原程序对电机的控制(目前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驱动器为20位增量式的)。

网友A:
3KW换200W,这个有很玄!出力能力、惯量匹配、安装尺寸等都是问题。

就上位程序而言,无所谓,如果不想修改程序中的指令分辨率,修改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后,应该可以照原样运行。

另外,伺服参数基本上必须重新整定,这与上位控制程序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