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三菱伺服电机正转反转

楼主(2010-08-13):
想做一系统用三菱PLC 控制三菱伺服电机让其正转或反转,请问PLC都需要控制什么?放大器需要设置什么?象这样单控制转动速度和方向是不是只用速度模式就可以了?本人刚学,请各位多指点,莫笑

楼主:
我问的问题太模糊了,那简单点吧,请问用三菱PLC 控制三菱伺服电机让其正转或反转,把放大器模式设为速度可以吗?PLC需要用到什么指令?

网友A:
可以的,如果用速度模式的话也不需要用到什么指令,只要将放大器设置为速度控制,根据速度模式的接线方法接线,通过PLC控制正反转的信号就可以了。如果用位置控制模式的话就需要定位模块或者是晶体管输出型的plc的。如果你对控制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速度模式就可以了。我的QQ是993358236,你可一加我一下,我们相互学习学习。注明是工控朋友。

网友B:
尊敬的客户,您好!广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610343610
电话/传真:020-32959116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增城市中新镇木隆街2号203
邮政编码:523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