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安川伺服超程问题

楼主(2010-08-13):
我按照使用说明上用安川伺服的超程功能,改变参数Pn50A和Pn50B为什么还不行啊?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Pn50A=8100,Pn50B=6548 取消正反转限制。设置以后需要重启,运行还需要伺服使能信号和模拟量/脉冲

楼主:
以上信号都有啊,怎么不行。Pn50A=2100,Pn50B=6543设置的,即不正转也不反转

网友B(2010-09-17):
是限位功能吧,安川伺服默认参数是使用正反转禁止的,如果没有接外部输入信号,POT,NOT,那么要改参数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