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点动与多段速接法

楼主(2010-08-13):
请问各位:变频器的点动与多段速接法和功能怎么用?在应用时,点动好像是不需要启动就能工作,而多段速要启动后才工作,需要设置什么参数?谢了

网友A:
1、点动就是点一下动一下;多段速就是不同的速度;

2、需要设置多段速功能及频率、点动功能及频率等。

3、更具体的请参阅相关手册。

网友B:
老菜鸟老师回复的积极又完美

点动和多段速在变频器使用手册里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楼主:
不详细啊,有的有专门的控制按钮来完成,而有的没有,是要设置参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