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13):
一台s7-200 224的cpu版本01.22和普罗菲斯触摸屏通讯,现在PLC坏了,用新的224版本2.01,把程序写入新PLC后,却和通讯连接不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通讯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
因为有几台同样的设备,拆其他的试过了,通讯线没有问题,波特率也没有问题

网友A:
那就再换一台CPU试试

要不还可以考虑使用wipeout

用MicroWin的安装目录文件下的“wipeout.exe”,在DOS下执行此文件,连接PLC,依提示操作可以恢复S7-200出厂设置!

网友C:
用新的224版本2.01,把程序写入新PLC后,却和通讯连接不上。

-------------------------------------------------

你写对了没有喔?程序是不是原PLC上载的?是否已经更改了PLC的版本?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用新的224版本2.01,把程序写入新PLC后,却和通讯连接不上。

-------------------------------------------------

你写对了没有喔?程序是不是原PLC上载的?是否已经更改了PLC的版本?

内容的回复:可以确定,是原机程序,而且更改了PLC的版本

楼主:
对:ye_w 关于

那就再换一台CPU试试

要不还可以考虑使用wipeout

用MicroWin的安装目录文件下的“wipeout.exe”,在DOS下执行此文件,连接PLC,依提示操作可以恢复S7-200出厂设置!

内容的回复:已经换了3台PLC试过了,都一样,通讯设置正确,是9.6K,触摸屏也没有报通讯不上,却不能切换画面。

网友C:
再检查PLC是否出于运行状态?

你的是224还是224XP?如果是224XP,那么有2个PORT,如果插错了也可能不得行——程序里可能定义了端口。

网友D:
连线 通讯参数 端口 别的好像没什么特殊的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再检查PLC是否出于运行状态?

你的是224还是224XP?如果是224XP,那么有2个PORT,如果插错了也可能不得行——程序里可能定义了端口。

内容的回复:是224不带xp的,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努力看看,有结果通知大家!

网友E:
线没有问题,程序也一样,那么只有系统块里面的通信端口设置不一样了吧。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F:
你的是224还是224XP?如果是224XP,那么有2个PORT,如果插错了也可能不得行——程序里可能定义了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