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人机里读取PLC程序

楼主(2010-08-13):
俺是一个HMI新手,求助各位高手在人机里怎样可以读取PLC里的梯形图画面?谢谢!

邮箱:leixuetk@163.com

网友A:
楼主还是去多看点资料把基本的概念搞清楚吧。。。。。。

网友B:
应该是读PLC内的数据,不是读什么画面。

网友C:
主要是读PLC程序,顺便也把数据读了。

在人机系统画面里,选相应的通讯口,用bypass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D:
只有欧姆龙的人机对欧姆龙的PLC才有程式读写功能,其它的屏,我还没有见过能读写PLC的程式.

网友E:
三菱的也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是说,在人机里面是否可以看到PLC内的梯形图。

网友F:
我只知道台达的不行,别的没用过

网友G:
台达的B系列屏有穿透功能,可以通过WPLSoft中的“设置/通讯设置/通信设置”,将“传输方式”改为Directlink即可

网友H:
三菱的也有这个功能的 ,其实是用穿透功能去读PLC内的程序。

网友I(2010-09-13):
用过,松下有这功能

-------------------------------------------------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