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出现ALE15报警

楼主(2010-08-13):
各位老师你好。

我用的泰州三星机床厂的旧款雕刻机4030。台达伺服电机型号是:ASMT04L250AK,台达驱动伺服器型号是:ASD-A0421LA。前两天由于驱动伺服器坏了,寄去广州厂家维修点维修换了块主板。现在装上机调试出现ALE15报警,打电话给维修人员答复是由于换了新的主板要重新设置回原来的参数。泪奔啊,我一个编程操作员那里懂这些啊?

在这里跪求各位师傅帮帮忙。。。

补充一点出现问题的是Z轴。

网友A:
你可以参照Y轴或z轴的参数重新设定一下,记住兄弟以后维修任何伺服东西一定要备份好基本参数,如果还有疑问,请来电13816815274,或者QQ416018474

网友B:
正向运转极限警告。外部接线没导通!若没有外部信号输入重新设定参数P10-17没有一参数设定为23

网友C:
首先看有没有使用运转极限,如果使用了就检查P10-17是不是23,外部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使用,就直接把p10-17设置为0,即可消除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