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怎么计数

楼主(2010-08-13):
我想用光电传感器对产品进行计数,当产品通过规定的数量时,发出一个信号,然后清零重新计数。

楼主:
我想用光电传感器对产品进行计数,当产品通过规定的数量时,发出一个信号,然后清零重新计数.不用PLC计数可以吗

网友A:
完全可以,你只要买一个数显计数器、DC24V电源、2个小型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注意:

前段时间网友发贴,讲楼上这家伙,是个骗子,叫郭一新还是叫胡一新?大伙小心~!
..

网友C:
利用计数器的输出控制继电器,然后继电器的触头接通一下计数器复位端子即可。

楼主:
对:尝试努力 关于

完全可以,你只要买一个数显计数器、DC24V电源、2个小型继电器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要两个继电器呢?一般数显计数频率能达到多少HZ啊,怎么自动清零呢?麻烦告诉我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不知你要求多快的计数频率,具体计数频率你在采购计数器时看一下计数参数就知道了,至于为什么要2个继电器,要看你的电路怎么搭了

网友D:
一般的计数器反映频率是3KHZ,比较好的是10KHZ。如果你是跟光电开关配合使用,一般的计数器都可以满足要求。你加我qq 42254059,我发应用案列和使用录像供你了解清楚。计数器有自动复归和手动复归可供选择,一组设定,到了设定值后,有一个继电器的信号输出。

网友D:
对:kele008 关于回复内容:
对:尝试努力 关于

完全可以,你只要买一个数显计数器、DC24V电源、2个小型继电器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要两个继电器呢?一般数显计数频率能达到多少HZ啊,怎么自动清零呢?麻烦告诉我一下啊,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继电器是计数器内部的,根据你描述的情况,一个输出(一个继电器)即可。计数器到了设定值后,发出一个继电器信号,同时自动清零。设定值在面板的按键上可以设定,简单方便。

网友E:
上海毅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为你定做传感器,信号隔离器,以及智能显示仪器仪表等,

联系方式:021-64708536

邮箱:yipuauto@163.COM

qq:690795496

网友F:
不需要两个继电器,其实很简单,你选择奥托尼克斯计数器,它是自动清零的,输出是一个常开接点,数满自动清零的同时,输出接点闭合一下(几十微妙)就释放了。你只要用一个继电器接成自锁电路就可以锁住输出信号,当你操作完毕需要释放继电器时,按一下串联在常开接点回路中的常闭接点就可以了,简单吧!我把自己设计的一个典型例子给你看看就明白了。

如果还不明白,可以打电话和我联系,保证你用会用好。我设计这样电路上千个系统应用很成熟。杨工18905847300

网友G(2010-10-07):
直接用光纤传感器,两路输出,一路是单个脉冲输出,另一路是累计脉冲计数输出。就一个传感器,其他啥也不用。qq,439783973

网友H:
那要看你的检测物是什么材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