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OGO!上实现4台电机工作

楼主(2010-08-13):
各位师傅你们好:

       我是一名工控新手,喜欢这方面就是决得好玩。

      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用S7-200的软件写的程序都能运行,但是到了LOGO!上就无法实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实现不了互锁接通下一个的时候就不能断开上一个吗

网友A:
那就不要使用logo!2者的应用本来就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网友B:
LOGO!的功能有限,很多指令或工作方式还有精度等方面,都没有那么强。

网友C:
LOGO!与PLC不同,它只能进行逻辑运算.同时编程方式与PLC也不同

网友D:
logo!能实现的功能S7-200一定能实现,反之就不一定了。

网友E:
什么电机,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逻辑控制,LOGO!完成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