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OGO!上实

楼主(2010-08-13):
各位师傅你们好:

       我是一名工控新手,喜欢这方面就是决得好玩。

      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用S7-200的软件写的程序都能运行,但是到了LOGO!上就无法实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实现不了互锁接通下一个的时候就不能断开上一个吗

网友A(2010-09-12):
实现不了,就把LOGO!砸了吧,要了也没用,是不是?

网友B:
LOGO!与S7-200本身就有本质区别。使用S7-200能实现的程序,不能使用LOGO!实现是很正常的。你可以截图上来一起分析程序原因。

网友C:
楼主你不是废话吗。

要是LOGO能实现所有S7 200的功能,那S7 200还用卖吗?

定价不同,功能也不同。

不能理解你说的"实现不了互锁接通下一个的时候就不能断开上一个吗"....估计是你思维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是废话吗。

要是LOGO能实现所有S7 200的功能,那S7 200还用卖吗?

定价不同,功能也不同。

不能理解你说的"实现不了互锁接通下一个的时候就不能断开上一个吗"....估计是你思维问题...

网友E:
乱来的........LOGOt

网友F:
现在的LOGO也带梯形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