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PLC编程软件都用些啥?

楼主(2010-08-13):
传统的PLC编程都用梯形图,SFC等,听我同学说他见到别人用C编PLC。

想调查下各位工控大佬,都用些啥高级语言对PLC编程?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幼稚了?

网友A:
高级语言?

只有2大阵营,使用C或者类Pascal。

反过来说,你使用的PLC品牌型号决定了你只能使用哪些编程语言。

网友B:
对:yuanle 关于高级语言?

只有2大阵营,使用C或者类Pascal。

反过来说,你使用的PLC品牌型号决定了你只能使用哪些编程语言。
内容的回复:

那三菱FX2N都能用啥编啊?

楼主:
三菱Q系列的,可以用什么高级语言?

网友C:
你为何要用那些复杂的高级语言,图时尚?每种PLC都有自己的软件,编起来省时省力,不知道楼主是如何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菱Q系列的,可以用什么高级语言?

支持欧版的ST吧

楼主:
每一种语言都有本身的优势,就好像有人用高级语言写内容,用汇编写衔接。

网友A:
三菱Q系列,你可以使用类Pascal语言,大多数厂家称作ST,部分厂家称作SCL,也可以使用C语言,对于C语言来说,你需要安装相应的软件包。

Regards

楼主:
谢过大家积极发言。谢谢!

网友E:
Q系列的可以用ST编程

网友F:
工控大佬,顶级!你们真的很历练。

网友G(2011-10-22):
这里牛人还真多,工控V5

网友D:
语言是为自己服务的,在机器支持某种语言的情况下,以个人习惯优先选择

网友H:
用最简单的最普通的程序(大家都看的懂),来控制最复杂的工艺过程,才是最好的工控者。

网友I:
14楼说的好。大家懂才是真懂。

网友J:
C 其实ST了, 标准语言,类似C ST是趋势,三菱也顶不住了,GX work2软件有了 ..........................................

网友K:
三菱Q02ccpU等可以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但需使用专门的编程软件,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ST语言进行编程,现在在GX works2的编程软件下已经可以对FX PLC进行结构化语言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