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松下FP0-C32T PLC读取程序问题

楼主(2010-08-13):
    本人读取一个旧的松下PLC 型号为FP0-C32T,替换到另外一个新的同型号的PLC上面,但是,同一个型号,一样的环境,用旧的PLC能正常运行,新的PLC断电保持的数据读不上来。

 本人用的软件为FP-WINGR,读的方法是直接按软件的“由PLC上载”。

  请问各位高手,我在读取程序是不是漏了读断电保持寄存器,应该怎样读取,谢谢!

网友A:
数据寄存器的内容要使用数据编辑器读取

楼主:
非常感谢贵高手的帮助,不胜感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