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8-14-工控擂台-变频器PID设置方法?

楼主(2010-08-14):
        结合自己用过的变频器简述一下变频器PID控制设置方法。

        下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PID设置全部参数!
由BOP面板作为压力给定,由模拟量通道2接入压力反馈信号,具体参数如下:
P0700=2 控制命令源于端子
P0701=1 5号端子作为启动信号
P0756.1=2 反馈信号为电流信号
P1000=1 频率给定源于BOP面板
P2200=1 使能PID
P2253=2250 PID目标给定源于面板
P2240=X 用户压力设定值的百分比
P2264=755.1 PID反馈源于模拟通道2
P2265=5 PID反馈滤波时间常数
P2280=0.5 比例增益设置
P2285=15 积分时间设置
P2274=0 微分时间设置

网友B:
以富士FRNP11s/G11s系列为例(P11和G11的设置方法完全一样)

1、首先设置好启动停止等基本运行参数,

如:F01:频率给定;F02:运行操作;F03最高输出频率;F04基本频率;F05:额定电压;F07:加速时间………………

2、设置参数H20选择PID控制模式;参数F20=1正动作,参数F20=2反动作;我们选F20=2(正动作就是你的反馈越大,变频输出频率就越大。)

3、参数H21设置反馈信号选择。我们选F21=3

(H21=0时,控制端子12正动作(电压输入0-10V);H21=1时控制端子C1正动作(电流输入4-20mA);H21=2时,控制端子12反动作(电压输入0-10V);H21=3时控制端子C1反动作(电流输入4-20mA);

4、给定值设定,按F01频率设定1的设定。如F01=0。目标值由键盘面板上下键设定.

5、调试。根据变频器的运行情况和实际需要,调节参数C32(模拟输入偏置)。观察PID运行状况调节,调节H22(P增益),H23(I积分时间),H24(D微分时间)。

附:H22(P增益)是决定P动作对偏差相应的速度;增益大,响应速度快,但过大容易产生振荡,增益小则相应滞后)

H23(I积分时间)积分时间大时,响应缓慢,另外对外部扰动的控制能力变差;积分时间小时,响应速度快,过小时容易产生振荡。

H24(微分时间)微分时间大时,能使发生偏差时P动作引起的振荡很快衰减,但过大时反而引起振荡,微分时间过小时。发生偏差的衰减作用小。

参考富士P11/G11系列使用手册第5-3页、5-36~38页

网友C:
以前没有进行过这种设置,学习了

网友D:
台达E系列变频控制油泵压力参数:
检测传感器:4-20MA,0-50公斤压力。
给定值用电位器(0-10V)模拟对应开度(0%-100%),这个方案有两个作用,当变频出口有阀门时就把变频当作稳压用,如出口无阀门,可以利用那个电位器直接来控制压力。
参数:
01:00=50(设定最高运行频率)
01:01=50(电机频率)
02:00=1(运行频率由0-10输入)
02:01=1(运转方式:外部开关,面板的停止键有效)
02:06=1(传感器断线:报警且停止)
10:00=1(PID功能有效,且由面板输入)
10:01=3(目标检测值:负回授4-20MA)
10:02=1.0(P值)
10:03=1.00(I值)
10:04=0.0(D值)
别的参数用变频默认值就行了,这样控制出来的实际效果(一个90度的阀门在全关到全开的情况下(全行程时间30秒),压力在一直稳定)

网友E:
Siemens MM430:可实现对压力、流量等的PID控制。

PID闭环的三要素:1,给定。2,反馈。3,PID控制器。

相关参数设置如下:(其他快速调试参数略)

1,P2200=1  PID控制器使能。

2,P2253=755.0  模拟量输入1作为PID给定。

3,P2264=755.1 模拟量输入2作为PID反馈。

4,P2280=8  PID比例增益系数。

5,P2285=10 PID积分时间。

网友F:
以FRN-P11为例子。
1、控制方式,可选端子控制或面板控制。参数F02(0为面板控制,1为端子控制)根据需要设定。
2、上限频率,设定为电动机额定频率。参数F15。
3、下限频率,普通电机一般设为15或20。变频电机可以设为0。参数F16。
4、加减速时间,根据电机功率设定。参数F07和F08。
5、PID模式,不知道你需要正动作还是反动作。正动作就是你的反馈值越大,变频输出频率就越大。反之为反动作。一般为反动作。参数F20=1正动作,参数F20=2反动作。
6、反馈信号选择,你端子C1输入,参数F21=3(控制端子C1反动作,20-4mA)
7、目标值(给定值)设定,按F01频率设定1的设定。如F01=0。目标值由键盘面板上下键设定,按照你要求的5MP为例,设定值=最高频率*(设定压力/变送器量程)=50HZ*(5MP/10MP)=25HZ。用键盘面板上下键设定频率为25HZ即可。
8、调试。运行变频器,观察实际值和设定值的偏差,调节参数C32(模拟输入偏置)。观察PID运行状况调节,调节H22,H23,H24(P、I、D无经验最好微调或不调)。

网友G:
1、设置变频器的通用参数:例如上下限频率/最高最低频率(这个频率不能阻碍PID的有效调节)、提升转矩、电机参数(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额定电流、电机极数等,有必要还可以进行电机参数的自整定)、加减速时间、自由停车/斜坡停车模式、运行方式(键盘/端子控制)、故障相关参数、继电器输出参数、自动复位次数和时间、宏应用(例如ABB变频器就可以设定)等。

2、设置反馈输入的通道、设置反馈输入的上下限、设置反馈输入的滤波参数;设置反馈辅助输入的参数,参数类型和前面的一致。

3、设置反馈输入的类型,例如DC0-10V输入还是4-20mA输入。

4、设置参考设定值。这个就需要把工程量转化为参考设定值,具体转换方式这里就不赘述了。

5、设置PID参数。这个要根据理论值、实际经验来设定,进行多次设定后觉得满意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变频器自整定的PID参数能够满足要求和条件,也是可以的。

6、设置睡眠参数。对于某些PID控制而言,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太低,不但做不了功,而且容易损坏设备,也浪费电。所以说,此时就需要设置睡眠参数。这些参数包括睡眠频率等等。例如,ABB、丹佛斯变频器就可以设置这些参数。

7、对于经常更改工况的设备。有些变频器支持多套PID参数设定(例如ABB变频器)。也可以设定用于不同工况的PID参数,在工况改变的时候,更改PID的有效参数块就可以了,而不用去更改每个PID参数了。

8、如果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现共振或者谐振等现象,就需要确定出现这些现象的频率,然后设置变频器的危险频率。让变频器跳过这些频率。这个危险频率也就是跳跃频率。

9、涉及的东西比较多,我这里就不举例了。

楼主:
25MP获得者:Hoteam    haoge_188

15MP获得者:老菜鸟      deshengwu

10MP获得者:yipin          张立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