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55触摸屏怎么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0-08-14):
我有一台GOT1055触摸屏,与电脑老是连不上,我用的是GT Desiginer2 V2.79软件,连接线是RS232,请大家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工程建好后,通讯那一栏全是灰色的,不能与触摸屏相连。

网友A:
无外乎几种原因:

1、电脑串口烧了;

2、如果是自制的通讯线焊接不正确(如果是随触摸屏原配的跟电脑连应该问题不大);

3、软件安装问题和操作问题。

网友B:
通讯那一栏是灰色的?

刚装了个V2.79,“通讯”下面---“跟GOT通讯”是黑色的。所以应该是你软件没装好吧,没有安装全。

网友C:
记得应该有USB口的

www.ytleader.cn

网友D: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出在没有看清触摸屏说明书上面RS232通信口德引脚说明,它和电脑上的串口有点不一样,注意一下触摸屏上面各个引脚的定义,找一根通讯线,剪开,然后照着说明书上面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我上次就这么干的,不过不是用的你那个品牌的触摸屏。大致相同吧

网友E:
网上没有找到GT Desiginer2 V2.79的软件,请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了QQ223087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