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和零线接反会漏电吗

楼主(2010-08-14):
我们车间和办公室的电脑都漏电,后来说是把火线和零线对调了一下就好了,交流电是没极性的啊,为什么火线和零线接反会漏电呢。

网友A:
        这个很正常,你可以试验一下,接反后电脑机箱会有弱弱的感应电的(可能还不能称之为感应电),这肯能会导致漏电,使漏电开关跳闸。这个和电脑的电源设计有关系。你如果感兴趣,可以把电脑电源拆开来测试。

网友B:
“把火线和零线对调了一下就好了,交流电是没极性的啊,为什么火线和零线接反会漏电呢。”

1、交流电是没极性的;

2、可是交流电的输入端对地不对称,有一个端对地分布电容大或对地绝缘电阻小;

3、可是交流电的输入端对地不对称,有一个端对地分布电容大或对地绝缘电阻小,如果火线恰好与之接入,就会有漏电流增大的情况;

4、这时对调一下零线、火线,再输入就没有漏电或漏电小的情况出现!

网友C:
简直是瞎扯,电脑的火线和零线接不接反都是一样的,它里面用的是开关电源,在整流的前后都将其以X电容与地(即电脑外壳)相连接,当电脑未接地线时,电流经X电容在地线上分得相对于零线呈现110VAC电压,当电脑接好地线时,整流前后都经X电容将高频干扰信号旁路对地,从而使干扰降到最低,同时机身外壳不带电,所以漏不漏电与火线和零线接调了是没有关系的,只与是否接好地线有关,虽然如此,但我们的插座还是应该按照安规要求(左零右火,上火下零)来接.

尊敬的客户,您好!广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610343610

电话/传真:020-32959116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增城市中新镇木隆街2号203

邮政编码:511365

网友A:
楼上的结论过于武断,你试验过所有家用电器吗?还是以事实来说话好一些。。。。。。

网友D: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火线和零线对调了一下就好了,交流电是没极性的啊,为什么火线和零线接反会漏电呢。”

1、交流电是没极性的;

2、可是交流电的输入端对地不对称,有一个端对地分布电容大或对地绝缘电阻小;

3、可是交流电的输入端对地不对称,有一个端对地分布电容大或对地绝缘电阻小,如果火线恰好与之接入,就会有漏电流增大的情况;

4、这时对调一下零线、火线,再输入就没有漏电或漏电小的情况出现!

  刘工,偶有点晕。可否画个图出来分析一下

楼主:
顶起,没太明白刘工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结论过于武断,你试验过所有家用电器吗?还是以事实来说话好一些。。。。。。

不是我们武断,在电工学里,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如果连这个都弄不明白,我们也不会来这一行生存,实力与武断不能划等号.

网友A:
        暂不说火线(相线)和零线接反而可能造成的某些设备不能够正常工作或某些危险情况,就是否接反会造成漏电情况来说,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某些系统或设备中可能存在着“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混杂而同时存在的情况,不去追究这样是否为违规的接法,就这个情况就会造成漏电甚至有可能是短路的情况,发生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是事故的现象。

        还有,在设计的时候,火线一般原理外壳或接地,而零线确是隔得非常近的,如果存在尘土过多或者受潮的情况,外壳就会有电,这就是造成漏电的原因。

        很多时候,理论的东西只是分析理想状态,而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比如说,你把你电脑的开关电源打开,你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尘土。。。。。。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电脑,外壳就带电的,因为布线不规范,所以也没有接接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起,没太明白刘工的意思。

1、比如说,电源变压器的两个端,对地不对称;

2、有一个端与地例如铁心靠的近,分布电容大,另一个端距离地例如铁心远,分布电容小;

3、如果火线是从分布电容大的一个端相连进入电源,地即外壳就会有感应电压,用电笔量外壳时电笔发红;

4、如果你将火线、零线对调一下,让零线从分布电容大的一个端相连进入电源,地即外壳就没有感应电压,用电笔量时电笔不发红;

5、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那些制作工艺差的设备上,并不是说所有电器设备都会有的现象;

网友F:
东方:电脑的输入端是这样的。
XW:那为什么会带点呢?
东方:有两个电容串联的叫Y电容,中点有110V,接到机箱(接地端)。对大地就有电压。
XW:不过爱上电工不应该怕。
爱上电工:刘工,偶有点晕。可否画个图出来分析一下 。
东方:你和刘工打交道,一定要有这个能力呀!

网友G:
谢谢各位的讨论

学习了

网友H:
是电脑 漏电!只有漏电调整两根线,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很多电器实际使用中并不分,很多电脑在实际使用中会有轻微漏电,最好能把地线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