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2.0A,CAN2.0B,CANOPEN的一些解释----网络入门基础之三

楼主(2010-08-14):
CAN2.0A 是CAN协议的PART A部分,此部分定义了11bit的标识区 。
CAN2.0B 是CAN协议的扩展部分,也叫PART B,定义了29bit的标识区,其它部分与CAN2.0A一样。
CANOpen是基于CAN协议的应用层协议,可以理解为用户层,即规定了用户、软件、网络终端等之间用来进行信息交换的约定!而CAN定义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而CANOpen与DeviceNet一样,只定义了OSI模型的第七层。

CAN2.0A/B是CAN标准的两个部分,只要CAN芯片支持CAN2.0B,则都可以兼容通讯,而CANOpen是上层协议,建立在CAN的基础上的。

楼主:
Rest Communication 和Reset Application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一般指复位1000-1FFFH范围内的CANOPEN通讯参数,而后者,则是复位设备本身的功能,比如IO点本身的输入输出特性等。

楼主:
关于SDO方面的:

SDO基于应答机制的数据传输方式,由于数据部分带有协议内容,其效率和实时性都不高,适合非实时数据传输应用。
这些数据有些可能只是一个字节两个字节放在一个对象的子索引中,一次通讯应答就可以完成数据的收发,而另一种情况是需要传输多个字节数据,一次通讯应答无法完成,需要进行数据分段;SDO为这两种情况分别设计了相应的传输应答机制。

网友A(2012-10-17):
CAN2.0A 是CAN协议的PART A部分,此部分定义了11bit的标识区 。
CAN2.0B 是CAN协议的扩展部分,也叫PART B,定义了29bit的标识区,其它部分与CAN2.0A一样。
CANOpen是基于CAN协议的应用层协议,可以理解为用户层,即规定了用户、软件、网络终端等之间用来进行信息交换的约定!而CAN定义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而CANOpen与DeviceNet一样,只定义了OSI模型的第七层。

CAN2.0A/B是CAN标准的两个部分,只要CAN芯片支持CAN2.0B,则都可以兼容通讯,而CANOpen是上层协议,建立在CAN的基础上的。

CAN   CAN2,.0A  CAN2.0B  CAN OPEN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通讯线是不是一样的

2.报文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没有实际用过CAN2B,但CAN2A和CANopen可以使用同样的通讯线。

至于报文,CANopen的报文与CAN2A有相同的地方,但前者的报文要丰富得多,比如诊断报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AN2.0A 是CAN协议的PART A部分,此部分定义了11bit的标识区 。CAN2.0B 是CAN协议的扩展部分,也叫PART B,定义了29bit的标识区,其它部分与CAN2.0A一样。 CANOpen是基于CAN协议的应用层协议,可以理解为用户层,即规定了用户、软件、网络终端等之间用来进行信息交换的约定!而CAN定义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而CANOpen与DeviceNet一样,只定义了OSI模型的第七层。 CAN2.0A/B是CAN标准的两个部分,只要CAN芯片支持CAN2.0B,则都可以兼容通讯,而CANOpen是上层协议,建立在CAN的基础上的。  CAN   CAN2,.0A  CAN2.0B  CAN OPEN之间有什么区别呢?1.通讯线是不是一样的2.报文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把CAN2.0A/B与CANOPEN分开说,CANOPEN是基于CAN2.0A/B上做的应用层协议。

CAN2.0A和CAN2.0B在通讯连接线上也分开来说,他们只是数据链路层的区别;

而在物理层上,比较特别的是devicenet应用层协议,会特别规定,24V的transerver电源要加入通讯线缆中。

报文,CAN2.0A和CAN2.0B唯一的区别,就在于IDN一个是11bit一个是29bit;

CANOPEN你要对比的对象应该是Devicenet或者TTRIG等应用层协议。

网友D(2015-11-12):
国产矩形PLC,支持标准的CAN-bus现场总线,CAN总线只规定了底层,即CAN 2.0A和CAN 2.0B格,即11位和29位的标识符,国产矩形PLC都支持,提供了梯形图功能块。

CANopen和DeviceNet,这两个协议都是基于标准的CAN-Bus,他们只是对11位标识符和8位数据做了规定而已,因此,我们PLC都可以支持。他们和CAN-Bus的关系如下图:

矩形PLC做CANopen主站,连上海精浦的CANopen编码器、台达A2伺服做从站,都有实际应用过,速度很快。DeviceNET设备现在还没有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