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的故障原因

楼主(2010-08-14):
CPM1A  PLC 的电源通电后 ,其中一个输入点接通PLC的电源开关就跳闸,是什么原因呢(其中输入点的电源是外接的电源供电24VDC,PLC的电源是3A的空开,24V电源板也是3A的空开)各位大侠有知道的请指点

网友A:
可能短路了,你仔细检查图纸和实物界限是否相符,设计是否正确。

网友B:
哪家3A的开关?有些3A的开关动作过于灵敏。

网友C:
检查下,有没有电源短路什么的问题。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