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人生RS485与艾默生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实例

楼主(2010-08-14):
哪位高手能指教我怎么做三菱PLC RS485 与艾默生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六台),谢了!

楼主:
我的邮箱:woyubin@gmail.com

网友A:
我只用过一台PLC  485接到变频器,没有接过6台变频器的情况。接一台的话,就很简单了,在变频器设置一下,把PLC485J接到变频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变频器是232的接口,你需要一个232转485的器件,232那头接变频器,就OK。

楼主: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网友B:
        我现在用FX2n-48MR+Fx2n-485BD和汇川的变频连接,可是发现我发出的信号变频可以收到,但变频返回的信号我收不到,我知道RS指令无协议通讯时要他要收到两组数据,第一组是PLC发出的命令,第二组才是变频发来的数据,怎么处理?RS指令发出命令后就进入接收状态,可是PLC指令是顺序执行的。如果接收到第一组数据后M8123就复位了,等待第二组数据,可程序要向下执行,等不到第二组数据,PLC就向下执行其他的命令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C(2013-05-22):
http://www.rlzdh.cn/这是我们公司网址,主营变频器,PLC,伺服,人机界面,欢迎询价。联系方式:童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15168214393

网友D(2022-03-04):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一台PLC  485接到变频器,没有接过6台变频器的情况。接一台的话,就很简单了,在变频器设置一下,把PLC485J接到变频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变频器是232的接口,你需要一个232转485的...



能发我一份吗,万分感谢  810219679@qq.com

网友E(2023-02-10):
三菱PLC控制定长切割 (带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