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2800,上电ERR7故障

楼主(2010-08-14):
上电ERR7,拆机发现8个830K电阻,直接串起来接在2头,电源旁边,的小板上25010从其他同型号机器上拆下更换过,还是上电ERR7,通电时,电源显示灯量了5秒左右,显示器才有显示ERR7。无法复位。

请教各位师傅,如何检测此故障。

网友A:
ERR7 故障的解释:过压。若UDC高于逆变器的过压极限,逆变器将关断,直到UDC重新降到过压极限一下为止。若UDC持   续过压一段时间,逆变器将跳闸。时间长短取决于变频器参数设置,设置范围是5-10秒。
ERR7故障产生的原理。
1)、直流电压检测值大于直流电压过压极限值。表现情况有:A、输入的电压值大于变频器的额定值,导致直流电压值高于极限值。B、负载惯性太大,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值偏高,高于直流电压极限值。C、直流电压检测线路损坏。
2)、变频器型号不能识别。上电显示ERR7,读取变频器身份为VLT2800 200V。
ERR7产生原因总结:
ERR7产生的原因总结:经过不同的送修单位和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对数台VLT2800系列变频器以的分析,总结出现故障的机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环境的恶劣,使得电路板上电子元件损坏。

网友B:
     关于2800 报ERR7,ERR37,总结出很多修复的成功经验,如果有驱动小板,可以换板试试,如有需要可以联系QQ 1486251842

网友C:
驱动小板坏,或虚焊,驱动小板 TL431坏

网友D(2012-08-02):
疯人,你确定是这个问题吗?我遇到这个情况了

网友E:
维修的丹佛斯变频器多年,技术,配件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