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工控机与两台300plc用以太网连接的项目

楼主(2010-08-14):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原来的系统是一台工控机wincc6.2通过自带网卡、以太网交换机与一台300plc相连,现加一台工控机用wincc6.2组态软件,用自带普通网卡接以太网交换机,再加一台300plc与交换机相连,实现两台工控机都能监控操作两台plc。

因为以前没有做过以太网的项目,所以想借这个平台请大家帮忙,交流。出出主意,想想办法。然后我通过提案做,有什么效果我做笔记,通过这个平台反馈给大家,就当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下面是系统的大概框图,目前处于设计阶段。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说这样的系统可以不用SIMATIC NET软件,说step7v5.4版中自带了,是这样吗

网友A:
必须安装SIMATIC NET软件,我做过的一个项目是这样的:4个操作站(dell商用机),5套S7-300PLC+CP341+模块,两台16口的工业交换机(一个在用,一个冷备),软件用的是PCS7,安装WINCC/ SIMATIC NET/step7v5.3,硬件组态时把PLC的IP地址分配好就行了(不要重复),把step7中的变量复制到WINCC中组态。QQ:374673135

网友B:
WINCC能直接支持工业以太,一定安装SIMATIC NET?

楼主:
看来要不要装SIMATIC NET软件就是个争论点了,在网上看资料也是有的说要装,有的说不要装,2楼说的硬件组态是在STEP7 V5.3里组态的,还是在SIMATIC NET里组态的?

网友B:
SIMANTIC NET的作用是提供OPC SERVER给第三方的,看样子不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