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PLC上升沿使用问题?

楼主(2010-08-14):
关于各种PLC上升沿使用是否有使用次数限制,如果上升沿使用次数太多,程序是否会出现错误?

网友A:
   我只用过SIEMENS类的S5-115,S7-300系列的CPU,其上升沿脉冲指令好像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的,用少与用多了对程序没有影响吧

楼主:
我也这样理解的,可是实际使用中常会有使用次数多了出问题,估计逻辑错误占大多数!

网友B:
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曾经在一套比较低端的PLC中使用几百个上升下降沿触发,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的。

网友C:
它是PLC的存储器(电工们常把它当传统电驿触点看),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物理触点,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PLC是用运算的方式对程式进行处理的,而不是像传统电驿那样对器件的物理触点进行机械控制.

尊敬的客户,您好!广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610343610
电话/传真:020-32959116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增城市中新镇木隆街2号203
邮政编码:511365

网友D:
理论上是无限次使用,当然程序的大小要PLC的存储空间能容下。